请教如何设计一个可以PWM控制1W LED的驱动电路

楼主:
1. 做一个智能路灯,我的想法是根据光线传感器检测的照度自动调节LED的亮度,用PWM去控制,调节占空比。2. 问题解释:目前想到了用NPN开关三极管去控制LED,类似于图一这种,不知道能否驱动 1W 的LED,也不知道还有哪些合适的电路?

图一  NPN开关二极管控制的LED驱动电路

图二  NPN驱动的12个LED电路

网友A(2020-04-23):
第一个电路是对的,但限流电阻R19不能是0欧,你得按这个LED的最大电流来计算这个电阻的大小
如果是1A电流,最好是用MOS管来代替8050,价格上来说是一样的,但MOS几乎是不会发热的,电流也要大很多
如果你是电池供电,那就要考虑到效率了,那就是用LED驱动了,马云家有大把的LED驱动IC,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网友B:
买个LED驱动吧!

网友C:
图一、二都没有问题,但PNP、NPN管发热太大,建议用NMOS管。只是一定要计算好PWM值,用远不要到最高电压,到%几要计算或实验。我搞过不加限流电阻用PWM直驱的。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改一下功率

网友E:
改下功率

网友F:
我觉得不错,还想请教如何用pwm波控制RGB—LED灯的颜色

网友G:
可以买个波形发生器

网友H:
主要时要选择合适的开关管吧,1W还是比较小的,根据电流计算下,很常规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