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总路限流和每段限流有何异同

楼主(2020-04-23):
我用CD4511驱动数码管显示,用470Ω的排阻;和在共用端接一个470Ω的电阻会分别对CD4511每个管脚的输出电压和电流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些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每段接470电阻,亮度不受影响。
共用端接一个470Ω的电阻,由于数码管亮的段数不同,电流会忽大忽小,亮度会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