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P-51单片机内核C语言实现1ms延时?

楼主:
求问C8051F020(CIP-51内核,24M晶振)如何用c语言for循环实现1ms延时,怎么计算的相关参数?(没有示波器,要是开学了我也不在这“理论推导”!)

网友A(2020-04-23):
你值得拥有 百度 单片机小精灵v1.3 即可下载 很多

网友B:
感谢提供的工具。后来我查了下资料,C8051F020是CIP-51内核,执行每条汇编指令的时间为1-4个时钟周期(not机器周期),具体多少时间C8051F020的手册可以查到,51黑论坛就有中文版手册。我把for循环利用IDE编译以后,查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根据汇编代码推测每次for循环的时间吗,推出一个近似结论:单层的for循环每次for循环占用9个时钟周期(因为赋值语句和个别语句执行时间的差异,会有一定误差,但数量级影响不大),双层for循环内外层的次数相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