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改调压电源

楼主(2020-04-23):
ATX电源改调压电源比较麻烦,如果原电源不动只用12V,另加直流电压转换电路(例如34063加功率管扩流)可不可以使输出电压从12V起调?

网友A:
可以用DC/DC,如图:
34063升压变换器电路

34063大电流升压变换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