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T24C128怎么读取和保存数据

楼主(2020-04-23):
AT24C128怎么保存和读取数据呢,比如我要把read_o_data_24c128(0x10,0x11); 读出来,里面有2个高低双字节16位地址,0x10,0x11地址都存入数字 8, 读取出来怎么放入数组呢  ,取出来对比呢,之前用 AT24C02就单个数据知道操作,换了AT24C128就不会操作了
                 MIMAn[0]=At24c02Read(0x10);
                delayms(50);
                MIMAn[1]=At24c02Read(0x11);
                delayms(50);
                MIMAn[2]=At24c02Read(0x12);
                delayms(50);
                MIMAn[3]=At24c02Read(0x13);
                delayms(50);
                MIMAn[4]=At24c02Read(0x14);
                delayms(50);
                MIMAn[5]=At24c02Read(0x15);
                delayms(50);
             if( mima[0]==MIMAn[0]&&mima[1]==MIMAn[1]&&mima[2]==MIMAn[2]&&mima[3]==MIMAn[3]&&mima[4]==MIMAn[4]&&mima[5]==MIMAn[5])

网友A:
驱动程序要改,把地址变量定义为unsigned int类型,然后
MIMAn[0]=At24c128Read(0x0010);
每个地址存的数据都是1字节,照样用就好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神的指点,可以把驱动发到我邮箱吗,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你写的这种格式的,739004020@。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神的指点,可以把驱动发到我邮箱吗,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你写的这种格式的,739004020@。com

这个是通用的
AT24C256完整程序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31b28cc86c175f0e7dd1371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