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代码的原理图怎么连啊?

楼主:
还是小白,对仿真不太了解,我实体单片机实现了,但是仿真图不知道该怎么连。
我这个代码

是把P0的值传到锁存器来控制位选和段选,实现的功能是第一个数码管显示1,第二个显示2,以此类推

网友A(2020-04-23):
这个是定义

网友B:
实物都做出来了,仿真照着接线不就得了,跟代码有关系吗

网友C:
先看仿真中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看仿真中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共阴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物都做出来了,仿真照着接线不就得了,跟代码有关系吗

我是新手啊,一个人学会开车了觉得开车简单,学会前不会就是不会啊

网友A: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图

P0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