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解释一下这个仿真电路图,本人小白
#

楼主(2020-04-23):
大佬帮我解释一下这个仿真各端口作用以及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件没有可以自建,或者画的人有专用库也说不定。自建原件是否可以和电机转速关联就不清楚了,如果要关联的 ...

好的,谢谢

网友B:
原件没有可以自建,或者画的人有专用库也说不定。自建原件是否可以和电机转速关联就不清楚了,如果要关联的话应该和电机建成一个器件才可能吧。顺便说一下这个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A:
这是光电开关内部电路图,现在就是我在proteus找不到这个光电开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测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吧,不需要反馈网络

我就是做的闭环控制,pid调节

网友D:
加入程序以后在右下角调一下帧数试试
我也在学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电开关固定在电机的壳上,电机转子的某一机械部分转动时从光电开关前扫过遮挡光线产生脉冲。单片机从T1输 ...

这个光电开关在proteus里面找不到,他是怎么画出来的,而且这个光电开关在仿真里面能看出来电机使他动作了吗?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吧,不需要反馈网络

网友A:
那个fc-spx302是个光电开关,proteus中找不到,而且这个光电开关是怎么测速的

网友A:
这个是步进电机闭环回路控制,我不知道这个测速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光电开关固定在电机的壳上,电机转子的某一机械部分转动时从光电开关前扫过遮挡光线产生脉冲。单片机从T1输出的脉冲信号计算出电机转速,送lcd显示,同时检测按键是否按下,从而控制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和启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