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2864显示问题,仿真可以实物不行

楼主(2020-04-23):
我仿真做出来了,然后就想动手试试,电脑上点仿真就立刻出现界面文字,但实物接线却什么也不显示。是要什么其他操作吗?
实物的屏幕是LCD12864蓝5V,仿真是LCD12864A,有两个接口不一样。

楼主:
就是只有背光,单片机不工作,程序烧进去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仿真的一般都是不带字库的12864,实物你可能买的是带字库12864,型号不同驱动方式也不同,代码不能通用

网友B:
代码贴上来

网友C:
仿真和实物12864驱动板不一样吧。12864型号太多了。

网友D:
有可能是焊接时虚焊导致的问题

网友E:
应该要确定烧录程序有没有正常工作。一般仿真可,烧录就可以的。你先加多个控制LED灯的确定。程序有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