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单片机定时器定时2MS问题

楼主(2020-04-23):
我用的是定时器1做串口0,然后想用定时器0定时中断消抖。定时2MS。我看了规格书,也参考了一些网上的程序,然后自己写了下面的程序,但是定时不正确。来个人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禁。

我是这么想的,系统时钟设置为内部16MHz,  所以周期是不是等于1/16us?   0000H—FFFFH=65536  溢出一次*1/16us约等于4.096ms,对?
设置TH0=80H, TL0=00H.  是65536的一半32768.  所以溢出一次为2ms。
程序可以运行,但是定时不正确,是有什么问题?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32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r=0;
uchar key;
uchar key_backup=0;

sbit s1 = P0^0;
sbit s2 = P1^0;
sbit s3 = P1^1;
sbit s4 = P1^2;
sbit s5 = P1^3;
sbit s6 = P1^4;

void UART0_Init(uint32 Baud)
{
   P0M1=0x85;    P0M2=0x7A;
   P1M1=0x1F;    P1M2=0xE0;

   CKSWT=0x20;        //开启内部高速 16MHz
   CKEN|=0x20;                //高速内部振荡器使能
   CKDIV=0x00;
   SCON = 0x52;                //模式1                   REN=1  TI=1
   TMOD|= 0x20;                //定时器1模式2
   PCON|= 0x80;                //使能双bei波特率
   CKCON|= 0x10;                //定时器1为系统时钟        T1M=1
   T3CON&= 0xDF;                //选择定时器1

   TH1=256-(1000000/Baud+1);
   TR1=1;                                //定时器1启动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c)
{
   TI=0;
   SBUF=c;
   while(TI==0);
}

uchar key_scan(void)
{
   uchar keycode=0;
   P0M1=0x85;    P0M2=0x7A;
   P1M1=0x1F;    P1M2=0xE0;
   if(s1==0){ keycode=1; return keycode; }
   else if(s2==0){ keycode=2; return keycode; }
   else if(s3==0){ keycode=3; return keycode; }
   else if(s4==0){ keycode=4; return keycode; }
   else if(s5==0){ keycode=5; return keycode; }
   else if(s6==0){ keycode=6; return keycode; }
   else { keycode=0; return keycode; }
}

int main()
{
   UART0_Init(9600);
   CKSWT=0x20;                //开启内部高速 16MHz
   CKEN|=0x20;                //高速内部振荡器使能
   CKDIV=0x00;      //FSYS = FOSC
   TMOD|= 0x01;  TMOD&= 0xF1;    //设置 T0 为模式 1
   CKCON|=0x08;          //定时器0为系统时钟        T0M=1        16MHz = 1/16us
   TH0 = 128;      //为 T0 赋初值 定时 2ms          32768*1/16us=2ms
   TL0 = 128;
   EA=1;         //总中断开启
   ES=1;             //串口0中断开启
   ET1=0;                 //T1中断关闭
   ET0=1;                 //T0中断开启
   TR0=1;        //启动T0
   while(1)
  {
    key=key_scan();
        if(++timer>10)
        {
                timer=0;  //有按键按下
                if(key!=key_backup)
                {
                        key_backup=key;
                }
                else
                {
                        if(key_backup==1)
                        {
                                   Send_Data(0x01);
                        }
                        else if(key_backup==2)
                        {
                                Send_Data(0x02);
                        }
                        else if(key_backup==3)
                        {
                                Send_Data(0x03);
                        }
                        else if(key_backup==4)
                        {
                                Send_Data(0x04);
                        }
                        else if(key_backup==5)
                        {
                                Send_Data(0x05);
                        }
                        else if(key_backup==6)
                        {
                                Send_Data(0x06);
                        }
                        key_backup=0;
                }
  }
}

//2ms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
{
    TH0 = 0x80;
    TL0 = 0x00;
    timer++;
}

网友A:
T0M=0,所以定时器时钟是Fsys/12,你看看你的结果是不是计算的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