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如何测试电路的最小报警电流

楼主(2020-04-23):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何测CD4066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和电压
以及如何检测一个报警电路的最小报警电流

网友A:
用滑动变阻器来测试吧

网友B:
CD4066模拟开关的供电电源VDD=+5V, VSS=0V,当VEE=-5V时,只要对此模拟开关施加0~5V的数字控制信号,就可控制幅度范围为-5V~+5V的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