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BS18B20在LM016L上显示的程序

楼主(2020-04-23):
求一份BS18B20在LM016L上显示的程序

网友A(2020-06-13):
#include "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    unsigned char a,b;
//        for (; c>0; c--)
//        {
//                 for (b=199;b>0;b--)
//                 {
//                          for(a=1;a>0;a--);
//                 }
//        }
//
//}

/*  忙等待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ATAPINS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ATAPINS;
                LCD1602_E = 0;
        }while(sta & 0x80);
        // bit7为1,表示液晶正在忙,禁止读写操作,当为0时才可进行读写操作。
}

/*  设置液晶显示位置,RAM起始地址,(x,y)为起始坐标*/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WriteCom(addr|0x80);
}

/*  液晶显示字符串,x,y表示起始坐标,str表示输入内容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str != '\0')
        {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显示字符串,x,y表示起始坐标,chr表示输入字符 */
void LcdShow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r)
{
        LcdSetCursor(x, y);      // 设置起始地址
        LcdWriteData(chr);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WaitReady();                  //LCD忙等待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WaitReady();                //LCD忙等待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