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和单片机p0口

楼主(2020-04-23):
为什么把P2口的电阻排放在P0为输出全是低电平(不受程序控制);是缺个上拉电阻吗,弄蒙了

网友A:
你这接线法很有研究价值,建议再接乱点可以写出更丰富的报告

网友B:
51单片机的P0口本来就需要上拉电阻,多大电阻要根据实际应用而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接线法很有研究价值,建议再接乱点可以写出更丰富的报告

这是临时试验一下,P0口和p2口一样,区别在于一个电阻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的P0口本来就需要上拉电阻,多大电阻要根据实际应用而变

为什么直接接上会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