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20-04-23):
这个加个什么   线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A:
下载程序可以先生成hex文件,然后用FlyMcu单片机在线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可以先生成hex文件,然后用FlyMcu单片机在线编程软件

这样的接口需要什么线,和电脑连接

网友B:
网上有专门的下载器,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下载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接口需要什么线,和电脑连接

最简单的是用USB转串口(三根线就可以),直接用串口还得加串口芯片(max232之类)。你可以借、买或者自己作一个USB转TTL的板子(常用CH340芯片)。在那个宝那个宝上搜得到,很便宜的。STC的芯片就可以按照我说的,如果是AT的芯片还得买专门的下载器。

网友D:
用usb转串口的下载器就能下载了

网友E:
加个USB转串口 线

在51最小系统上,只需要3根线就可以完成程序的烧录下载。3根线分别是RXD、TXD、GND,值得注意的是开发版和USB中RXD和TXD两根线是反正接的,就是开发版上RXD引脚接USB上的TXD线,TXD引脚接USB上的RXD线。GND就接GND

开发版RXD引脚 ------USB串口TXD(蓝线)
开发版TXD引脚 ------USB串口RXD(绿线)
开发版GND引脚------USB串口GND(黑线)

第一步:安装 usb驱动,
路径在:步骤 2 安装单片机开发相关软件\开发板 USB转串口 CH340驱动

网友F:
用一个CH340的USB转TTL模块,将TTL上的RX接单片机的TX脚,TX接RX脚,再把VCC和GND接上就行了

网友G:
找个USB转TTL模块。vcc 连单片机Vcc   gnd接地。tx  接 单片机 rx  rx 接 tx。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H:
买一个USB转TTL的CH340下载器就行了,十块钱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USB转串口 线

在51最小系统上,只需要3根线就可以完成程序的烧录下载。3根线分别是RXD、TXD、GND, ...

这些东西属于单片机什么方面想学习一下(刚接触单片机)

网友I:
不要买什么TTL,不要买什么转串口
去马云家搜索STC免冷启动下载就可以了,虽然它也是USB转TTL,但它是免冷启动的这STC冷启动能让你在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要多走很多弯路的,运气不好的话,它会让觉得好像什么地方都是有问题的:USB驱动没安装好?接触不好?自己电脑电源不行?电脑系统有问题?下载软件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