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p0口接10k排阻接矩阵键盘,按键按下测电压变化到三点几v是为什么?

楼主(2020-04-24):
使用了p0口接一4*4矩阵键盘,接了10k的排阻,结果按键盘的时候测得对应端口总5v掉到三点几v(按道理应该是0啊。。)
结果是识别不到p0口的变化扫描函数进不去,求解!!

楼主:
身边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测的。。

网友A:
肯定是你的排阻接错了,P0接矩阵键盘要接上拉。

网友B:
排阻公共端接VCC,左侧带点的是公共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的排阻接错了,P0接矩阵键盘要接上拉。

我接了10k的排阻了,高低电平都能置,但是矩阵键盘按下的时候没办法成功拉低,这键盘几行阻值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换个键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阻公共端接VCC,左侧带点的是公共端

嗯接了,我换个其他键盘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与排阻构成分压电路,或是排阻接错了?
电子制作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希望早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与排阻构成分压电路,或是排阻接错了?
电子制作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希望 ...

换了个最普通的矩阵键盘,解决了,估计就是那个封装好的键盘里头阻值太大或者别的什么,按键按下的时候无法拉低,普通矩阵键盘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