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的代码: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2^0; //定义喇叭输出端口
uchar tick,tl,th; //定义节拍和T0初值变量
uchar TABLE[]={ //音符节拍表
0x82,0x01,0x81,0x94,0x84,0xB4,0xA4,0x04,
0x82,0x01,0x81,0x94,0x84,0xC4,0xB4,0x04,
0x82,0x01,0x81,0xF4,0xD4,0xB4,0xA4,0x94,
0xE2,0x01,0xE1,0xD4,0xB4,0xC4,0xB4,0x04,
...
0x00};
uchar TABLE1[]={ //定时器初值表
0xfb,0x04,0xfb,0x90,0xfc,0x09,0xfc,0x44,
0xfc,0xac,0xfd,0x09,0xfd,0x34,0xfd,0x82,
0xfd,0xc8,0xfe,0x06,0xfe,0x22,0xfe,0x56,
0xfe,0x85,0xfe,0x9a,0xfe,0xc1};
//T0中断服务函数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1{
TL0=tl;TH0=th;
BEEP=~BEEP;
}
//基本单位延时函数
void delay1(){
uint i;
for(i=0;i<20000;i++);
}
//节拍延时函数
void delay(tt){
uchar i;
for(i=0;i<=tt;i++)delay1();
}
//主函数
void main(){
uchar t,t1,k=0;
while(1){
TMOD=0x01;IE=0x82;
while(TABLE[k]!=0){
tick=(TABLE[k])&0x0f;
t=(_crol_(TABLE[k],4))&0x0f;
if(t!=0){
t1=--t*2+1;
t=t*2;
tl=TL0=TABLE1[t1];
th=TH0=TABLE1[t];
TR0=1;
}
else TR0=0;
delay(tick);
k++;
}
TR0=0;
}
}
=================
点阵的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trins.h函数,一般出现在C51单片机编程中,一般程序中需要使用到空指令_nop_();字符循环移位指令_crol_等时使用
//OE 第13脚 输出有效(低电平)
//MR 第10脚 主复位(低电平)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上面引脚控制行,行共阴,即低电平选中
下面引脚控制列,列共阳,即高电平选中
*/
sbit SER = P3^4; //p3.4串行数据输入 DS
sbit SCK = P3^6; //串行输入时钟,上升沿有效 SHCP 第11脚 数据输入时钟线
sbit RCK = P3^5; //串行寄存器时钟,上升沿有效 STCP 第12脚 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void SendTo595(uchar Data);
char shu=0xFE;
char a[32]={0x3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3e,
0x00,0x66,0x99,0x81,0x42,0x24,0x18,0x00,
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7e,
0x00,0x3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列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Hang()//行扫描
{
P1=shu;
shu=_crol_(shu,1);
}
void main(){
int i=0,changeRow=0;
RCK=0;
while(1){
int speed=12; //控制速度
while(speed--){
for(i=0;i<8;i++){
Hang();
SendTo595(a[i+changeRow]); //串行,控制列.
delay(4);
}
}
changeRow++; //原来的第二行,变成第一行了.
if (changeRow>=24) changeRow=0; //循环开始.
}
}
void SendTo595(uchar Data){
int i;
for(i=0;i<8;i++){
SCK=0;
SER = 0x80&Data;
Data = _crol_(Data,1);
SCK=1;
nop_();//等待一个机器指令时间. }
/*位移寄存器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RCK = 1; //上升沿,存储寄存器变为高电平 延迟两个时钟周期
RCK = 0; //不加出错,因为电平不变化,存储寄存器的内容不变,为第一次输入的移位寄存器内容0x00.
本人编程不好,请师傅们帮忙把他们变成一个程序,仿真时一起工作,多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