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C的分拣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20-04-24):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电气控制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工业生产中无处不在。如电风扇的摇头和定时、电子产品总装生产线运行、机械手搬运工、产品分类入库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生产工艺要求的进步,电气控制技术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在控制办法上,从手动控制到自动控制;在控制性能上,从复杂的控制单台设施到简单的控制系统;在控制原理上,从有触点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到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软件”控制系统。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电气控制技术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新型控制技术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变频器等被普遍使用在工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领域。现代的电气控制技术已经综合了计算机、自动控制、电子技术和精细测量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绩,PLC、CAD/CAM和Robot以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三大技术支柱。
现代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各个生产企业都迫切地想要改良生产技术,从而来进步生产的效率, 尤其在需求进行材料分拣的企业, 它们之前不停的采取的是人工分拣的办法, 这种分拣模式会招致生产效率低下, 生产资本却很高, 企业的竞争效率差,不能够失去很好的发展,所以材料的自动分拣酿成为了众多企业的最佳且独一的选择。
1.2 分拣系统的主要内容:
基于PLC的分拣控制系统的系统当系统上电后,传感器1(电容传感器)检测到物料时将启动输送带,物料传感器2为电感传感器,当检测出物料为铁质物料时,反应信号送PLC ,由PLC 控制执行机构气缸1(推送气缸)推出选出该物料,并推入一号料槽;物料传感器2 为光电传感器,当检测出相应的物料时,反应信号送PLC ,PLC 控制执行机构气缸2(旋转气缸)推出选出该物料,并导入二号料槽。
整篇文档主要分为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两部分。完成总体的结构设计,传感器的选型设计,控制流程、中心电路的设计、控制部件的选取及总体安装等; 软件设计,包含I/O接口的调配确定、控制顺序的设计与调试。
完成相应的硬件接线图,主要包含PLC接线图(PLC外部I/O 连接示意图),I/O分配表,控制回路接线图,程序设计流程图,梯形图或状态转移图。
2 系统方案设计2.1 设计要求:
A: 分拣出金属与非金属
B:分拣出某一块
C:分拣出金属中某一块和非金属中某一块
2.2 系统结构框图:

图2-1系统结构图
2.3 主要控制器件选择:
A:可编程控制器PLC
B:输入、输出模块
C:I/O接口模块
D:CPU模块
F:电源模块
2.4 其余外围电气原件选择简介:
  A:空气压缩机:空气压缩机是一种用以压缩气体的设备,是将原来(通常是电动机)的机械能转换成气体压力能的安装。它主要由气路循环系统、旱路循环系统、油循环系统、配电系统、屏保护系统、直流电源系统和DTC控制系统等组成。
空气压缩机与水泵结构相似,大多数空气压缩机是往返活塞式,旋转叶片或旋转螺杆。其主要被使用于车辆制动、风洞检验、油井压裂、轮胎充气、喷漆等生产工作中。
  B: 传感器(电感式传感器、光电式传感器): 传感器( 英文称号:transducer/sensor)是一种检测安装,能遭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遭受到的信息,按必然法则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余所需模式的信息输入,以满足信息的传输、解决、存储、显示、记载和控制等要求。
传感器的特点包含:微型化、数字化、智能化、多性能化、系统化、网络化。通常依照其根本感觉性能分为热敏元件、光敏元件、力敏元件、磁敏元件、材料元件、色敏元件等六大类。
  C: 传送带:传送带指装配在传送机上用作传送物件的带织物。通常分为棉传送带、橡胶传送带、塑料传送带。棉传送带普通为4层平纹织物。起初传送带输送机遭到机械制作、电机、化工和冶金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停地欠缺,逐渐由完成车间内部的传送,发展到完成在企业外部、企业之间甚至城市之间的物料搬运,成为物料搬运系统机械化和自动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D: 气缸(金属气缸、非金属气缸): 气缸(cylinder)是指在内燃机或是外燃机中,让活塞居于其内,可以其高下往返的容器,由缸筒、端盖、活塞、活塞杆和密封件等组成。气缸有做往返直线静止的和做往返摆动的两类;工作时要靠紧缩空气中的油雾对活塞中止光滑。
  E:直流电动机:直流电动机是将直流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电动机,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定子包含:基座,主磁极,换向极,电刷安装等;转子(电枢)包含:电枢核心,电枢绕组,换向器,转轴和风扇等。因其良好的调速功能而在电力拖动中失去普遍使用,按励磁模式分为:永磁、他励和自励三类。
当直流电源经过电刷向电枢绕组供电时,电枢外表的N极下导体可能流过相同方向的电流,依照左手定则导体将遭到逆时针方向的力矩作用;电枢表面S极下部分导体也流过相同方向的电流,异样依照左手定则导体也将遭到逆时针方向的力矩作用。这样,整个电枢绕组即转子将按逆时针旋转,输出的直流电能就转换成转子轴上输入的机械能。
F:金属限位器:限位器是一种为了保护机器及其运用者的安全安装,常见于汽车和起重机上。
3 PLC简介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简介3.1PLC发展史与简介:
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呈现了微计算器。人们很快将其引入可编程控制器,使PLC增加了运算、数据传送及计算等性能,完成了真正具备计算机特色的工业控制安装。此时的PLC为微机技术和继电器惯例控制概念相结合的产物。个体计算机发展起来后,为了便利和反映可编程控制器的性能特点,可编程序控制器定名为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可编程控制器进入适用化发展阶段,计算机技术已经部分引入可编程控制器中,使其性能发生了飞跃。更高的运算速度、超小型体积、更牢靠的工业抗干扰设计、模拟量运算、PID性能及极高的性价比奠定了它在现代工业中的位置。
20世纪80年代初,可编程控制器在先进工业国家中已取得普遍运用。世界上生产可编程控制器的国家日益增多,产量日益上升。这标志着可编程控制器已步入成熟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PLC发展最快的期间,年增长率不停坚持为30~40%。在这期间,PLC在计算模拟量效率、数字运算效率、人机接口效率和网络效率得到大幅度进步,PLC逐渐进入过程控制领域,在某些使用上取代了在过程控制领域处于统治位置的DCS系统。
20世纪末期,可编程控制器的发展特点是越加适应于现代工业的需求。这个期间发展了大型机和超小型机、诞生了各种各样的非凡性能单元、生产了各种人机界面单元、通讯单元,使运用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业控制设施的配套更加容易。
简介:三菱PLC(英文:Mitsubish ProgrammableLogic Controller),是三菱电机在大连生产的主力产品。它采取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外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按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经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出/输入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进程。三菱PLC在中国市场普遍的有FR-FX1N、FR-FX1S、FR-FX2N、FR-FX3U、FR-FX2NC、FR-AFR-Q等型号。
3.2 PLC的基本构成:
一、系统组成,
二、各部分的组成
a. CPU运算和控制核心: 起“心脏”作用, CPU由控制器、运算器和寄存器组成。这些电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CPU经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与I/O接口电路相连接。
b.存储器: 具备记忆性能的半导体电路,分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
系统程序存储器用以寄存系统程序,包含办理程序,监控程序以及对用户程序做编译解决的解释编译程序。由只读存储器组成。厂家运用的,内容不行更改,断电不消失。
用户存储器:分为用户程序存储区和工作数据存储区。由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组成。用户运用的。断电内容消失。罕用高效的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寿命普通为3~5年。
c.输出 /输入接口: 输入接口:光电耦合器由两个发光二极度管和光电三极管组成。
PLC的继电器输入接口的三种类型:
继电器输入:有触点、寿命短、频率低、交直流负载
晶体管输入:无触点、寿命长、直流负载
晶闸管输入:无触点、寿命长、交流负载
d.编程器:编程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手持编程器,便利。咱们实验室运用的就是手持编程器。二种是经过PLC的RS232口。与计算机相连。而后敲击键盘。
3.3PLC的根本工作原理:
一:PLC采取“顺序扫描,不停循环”的工作模式:
1.每次扫描进程。集中对输出信号进行采样。集中对输入信号停止刷新。
2.输出刷新进程。当输出端口封闭时,程序在停止执行阶段时,输出端有新状态,新形态不克不及被读入。只需程序停止下一次扫描时,新状态才被读入。
3.一个扫描周期分为输出采样,程序执行,输入刷新。
4.元件映像寄存器的内容是随着程序的执行变动而变动的。
5.扫描周期的长短由三条决定。(1)CPU执行指令的速度(2)指令本身占有的时间(3)指令条数
6.因为采取集中采样。集中输入的模式。存在输出/输入滞后的现象,即输出/输入响应延迟。
二:PLC与继电器控制系统、微机区别:
1.PLC与继电器控制系统区别:前者工作模式是“串行”,后者工作模式是“并行”。前者用“软件”,后者用“硬件”。
2.PLC与微机区别:前者工作模式是“循环扫描”。后者工作模式是“待命或中止”,PLC 编程模式:PLC最突出的优点采取“软继电器”替代“硬继电器”。用“软件编程逻辑”替代“硬件布线逻辑”。PLC编程言语有梯形图、布尔助记符言语,等等。尤其前两者为常用。
梯形图语言特点:
1.每个梯形图由多个梯级组成。
2.梯形图中支配两边的竖线表现假想的逻辑电源。当某一梯级的逻辑运算后果为“1”时,有假想的电流经过。
3.继电器线圈只能呈现一次,而它的常开、常闭触点可能呈现无数次。
4.每一梯级的运算后果,立即被前面的梯级所运用。
5.输出继电器受内部信号控制。只呈现触点,不呈现线圈。
3.4PLC的扫描工作模式:
PLC采取“顺序扫描,不停循环”的工作模式;扫描周期的长短由三条决定。(1)CPU执行指令的速度(2)指令自身占有的功率(3)指令条数。
3.5PLC的仿真软件的选择和说明:
PLC的仿真软件选择:GX Developer(GXSimulator)
PLC的仿真软件的说明:GX Developer是三菱公司设计的在Windows环境下运用的PLC编程软件,虽然其版本较多,但其主要性能和运用办法基本相同,普通选择三菱的FX系列的PLC,其界面及编程文件均已汉化,性能强大,运用方便,具备丰富的工具箱,拥护在线和离线编程,可能编写梯形图和状态转移图程序,具备软元件正文、申明、注解及程序监督、故障诊断等多种性能。
GX Simulator是GX Developer的一种插件,专门用于仿真测试,能完成程序的离线仿真PLC调试。运用时,通过把GX Developer软件编写的程序写入到GX Simulator内,即可完成通过GX Simulator软件来仿真调试程序。但该软件必需当时安装好GX Developer软件基础上能力运用。
4 PLC分拣系统的设计4.1系统性能的介绍和控制的细节:
自动分拣系统是由零件料仓(金属零件料仓、非金属零件料仓)、直流电动机(Y0)、推料缸1(Y1)、光纤传感器(X0)、运输皮带(Y2)、光电传感器1(X1)、电感传感器(X2)、推料缸2(Y4)、光电传感器2(X3)金属材料限制器(Y3)、电容传感器(X4)、推料缸3(Y5)、光电传感器3(X5)开关电源(X10)、1号料槽、2号料槽、PLC等。
自动分拣系统性能要求如下:(1)、按下启动开关(X10),零件料仓中光纤传感器(X0)检测是否有工件。(2)、如果零件料仓里有工件,直流电动机推出(Y0),推料气缸(Y1)推出,将工件推出。(3)、工件推出后,启动运输皮带,当工件运行通过光电传感器(X1)时,推料气缸缩回。(4)、运输皮带(Y2)继续运行到工件属性判别位。(5)、金属检测传感器(电感传感器X2)对工件进行属性检测,如果是金属工件,置位金属限位器(Y3),推料气缸2(Y4)推出,推入1号料槽;如果是非金属(电容传感器X4),就直接运输到推料缸3(Y5)的位置前,推入2号料槽。(6)、按下关闭启动开关,复位。
4.2 分拣系统的I/O口清单(I/0分配表):                      表4-1 I/0分配表(PLC分拣控制系统)

输入

输出
名称
标签
地址
名称
标签
地址
启动开关
启动(复位)
X10
1#MT
1Y1
Y1
1#MT伸完成传感器
1B1
X0
运输皮带
2Y1
Y2
1#MT缩完成传感器
1B2
X1
金属限位器
3Y1
Y3
2#MT伸完成传感器
2B1
X2
2#MT
4Y1
Y4
2#MT缩完成传感器
2B2
X3
3#MT
5Y1
Y5
3#MT伸完成传感器
3B1
X4
直流电动机
6Y1
Y0
3#MT缩完成传感器
3B2
X5

表4-2 气缸名称注释表

1#MT

推出气缸1
2#MT
推出气缸2
3#MT
推出气缸3

4.3 PLC分拣系统的电路原理图:
图4-1电路原理图
4.4PLC分拣系统的流程图和状态转移图:
图4-2流程图

状态转移图.gxw
(图中的X3常闭,改为X4常闭)
图4-3状态转移图
4.5 梯形图及部分程序说明:
图4-4梯形图
梯形图程序说明:按下启动开关,光纤传感器检测零件料仓内是否有工件,如果有工件,推料气缸推出工件,光电传感器检测到工件时,运输皮带推出,当工件通过电感传感器时,运输皮带停止推出,料仓内停止供货,金属工件停在推料气缸2前面,金属限位器置位,当金属工件通过1号料槽里的光电传感器时,金属限位器及推料气缸复位,还有运输带推出,料仓内继续供货;当不是金属工件时,非金属工件停在推料气缸3面前,运输皮带停止,料仓内停止供货,当非金属工件通过2号料槽里的光电传感器时,推料气缸复位,运输带推出,料仓内继续供货,直到全部工件分拣完毕时,再次按下启动开关,复位全部气缸及金属限位器和运输皮带,关闭直流电动机。
5 PLC分拣系统的仿真调试5.1仿真过程说明:
按下启动开关,光纤传感器检测料仓内是否有工件,如果有,推出工件,光电传感器感应到工件,运输带推出,如果工件是金属工件,推料气缸2推出金属工件,金属限位器置位;如果工件是非金属工件,推料气缸3推出非金属工件。再次按下启动开关时,所有输出复位。
附录A
所有零件符号注释表

X0

光纤传感器
X1
光电传感器1
X2
电感传感器
X3
光电传感器2
X4
电容传感器
X5
光电传感器3
Y0
直流电动机
Y1
推料气缸1
Y2
运输皮带
Y3
金属限位器
Y4
推料气缸2
Y5
推料气缸3
附录B
PLC程序指令注释表

LD

取指令
AND
与指令
OR
或指令
SET
置位指令
RST
复位指令
ZRST
成批复位指令
OUT
输出指令
END
结束指令

网友A(2021-04-30):
图片怎么不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