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电压检测程序不正常运行

楼主(2020-04-24):
单片机电压检测程序不正常运行,我用单片机是STC125A60S2,原理图如下:

采集电压,转float
void abc_inti(){
         ADC_CONTR=0x80;      //ADC配置
            P1ASF=0xff;                           //P1全部开模拟功能
         ADC_RES =0;
         ADC_RESL =0;
         Delay1ms();
}

float getabc(u8 chanel){//选择哪个IO口,转变float
         ADC_CONTR =0x88|chanel;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4个时钟周期左右
         while(!ADC_CONTR&0x10);//等待
         ADC_CONTR &=~0X10;//
         return (ADC_RES*4+ADC_RESL)*1024/5*3;
}

用sprint转字符串,显示字符串:

        sprintf(str,"%1.4f",getabc(0));//浮点数转字符串
                while(1)
            {
                        Display16x16(1,1,zhon);//测试液晶
                           Displaystring8x6(4,1,str);//第四页第1行显示
                }
}

main.c

  1. #include "common.h"

void abc_inti(){
         ADC_CONTR=0x80;      //ADC配置
            P1ASF=0xff;                           //P1全部开模拟功能
         ADC_RES =0;
         ADC_RESL =0;
         Delay1ms();
}

float getabc(u8 chanel){//选择哪个IO口,转变float
         ADC_CONTR =0x88|chanel;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4个时钟周期左右
         while(!ADC_CONTR&0x10);//等待
         ADC_CONTR &=~0X10;//
         return (ADC_RES*4+ADC_RESL)*1024/5*3;
}

        void main(){
                //u8 str[5]="abcde";//测试自己写的函数Displaystring8x6
                init();
                DelayMs(100);//延时100ms等待稳定运行

            InitLCD();//LCD初始化
             ClearScreen();//调用全屏清屏
                  abc_inti();//ADC初始化
//
                  sprintf(str,"%1.4f",getabc(0));//浮点数转字符串
                while(1)
            {
//Display16x16(1,1,zhon);//测试液晶
                           Displaystring8x6(4,1,str);//第四页第1行显示
                }
}

lcd.c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font.h"

/*****************液晶屏函数**********************/
/*写指令到 LCD 模块*/
void Command(u8 Data)
{
    u8 i;
    CS=0;//片选=0
    RS=0;//低L 0命令 H 1 数据
    for(i=0;i<8;i++)
    {
        SCK=0;//首先拉低然后传一位数据
        if(Data&0x80)//用传过来的数据Data和0x80进行&与运算
                //0x80转为2进制1000 0000
                // 1与0=0
                // 1与1=1
                {SDA=1;}//判断输入的数据是否是1
        else {SDA=0;}//Data&0x80=0,否则SDA为0
        SCK=1;        //传送结束后拉高锁存一位数据
        Data=Data<<=1;//然后data的第7位左移
    }
}

/*写数据到 LCD 模块*/
void SendData(u8 Data)
{
    u8 i;
    CS=0;//片选=0
    RS=1;//低L 0命令 H 1 数据
    for(i=0;i<8;i++)
    {
        SCK=0;//首先拉低然后传一位数据
        if(Data&0x80){//用传过来的数据Data和0x80进行&与运算
                 SDA=1;}//判断输入的数据是否是1
        else {SDA=0;}//Data&0x80=0,否则SDA为0
        SCK=1;//传送结束后拉高锁存一位数据
        Data=Data<<=1;//然后data的第7位左移
    }
}

/*LCD 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LCD()
{
    CS=0;  //片选 低电平有效
    RST=0;  /*低电平复位*/
    DelayMs(2);
    RST=1;  /*复位完毕*/
    DelayMs(10);
    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Ms(1);
    Command(0x2C); /*升压步聚 1*/
    Command(0x2E); /*升压步聚 2*/
    Command(0x2F); /*升压步聚 3*/
    DelayMs(1);
    Comman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 0x20~0x27*/
    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Command(0x28);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 0x00~0x3f*/
    Command(0xA2); /*1/9 偏压比(bias)*/
    Comman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Comman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Comman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Command(0xAF); /*开显示*/
    CS=1;
//开背光
        LEDA =1;
}

/*设置液晶屏的显示地址*/
void Address(u8 Page,u8 Column)
{
    CS=0;
    Column=Column-1;//我们平常所说的第 1 列,
        //在 LCD 驱动 IC 里是第 0 列。所以在这里减去 1.
    Page=Page-1;
    Command(0xB0+Page); //设置页地址。每页是 8 行。
        Command(((Column>>4)&0x0F)+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 4 位
    Comman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 4 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Screen()
{
    u8 i,j;
    CS=0;
    for(i=0;i<9;i++)
    {
        Address(1+i,1);
        for(j=0;j<132;j++)
            {
        SendData(0x00); /*写数据到 LCD,
                //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
    }
    CS=1;
}

//显示 12864 点阵图像
/*
void Display128x64(u8 *dp)
{
  u8 i,j;
  CS=0;

  for(j=0;j<8;j++)
  {
      Address(j+1,1);
      for (i=0;i<128;i++)
      {
          SendData(*dp);  //写数据到 LCD,
                  //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
                  //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CS=1;
}        */

//显示 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 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16x16(u8 Page,u8 Column,u8 *dp)
{
    u8 i,j;
    CS=0;
    for(j=0;j<2;j++)
    {
        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SendData(*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CS=1;
}

void Displaystring8x6(u8 Page,u8 Column,u8 *p){
        u8 i,j,z;
        CS =0;
        while(p[i] >0){//p[i]最后一个元素为0
                        j =p[i]-32;          //j:为font[]数组第几行
                        Address(Page,Column);//在page页Column行
                        for(z =0;z <6;z++){//font[]第j行,第z个元素开始,z初值为0
                                SendData(font[j][z]);
                        }
                        Column+=6;
                        i++;

        }
        CS=1;
}
/***********************液晶屏函数结束****************/
/***液晶屏字库大家可以自由添加自己的字库******/
/***液晶屏字库取模软件zimo221.exe百度大把******/
/***还有详细的使用教程******/
/***取出的字模贴到大括号{}里就OK******/

  void init()           //硬件初始化
{
    ADC_CONTR=0x80;      //ADC配置
    P1ASF=0xff;                           //开模拟功能

    LEDA=0;
    P4SW=0x70;           //允许P4 IO
    P2M0=0x20;           //推挽点亮背光

        Delay1ms();
}

完整工程在附件里。烧写程序后,什么都没显示,我想了几天,都没找到原因,麻烦大神解答.

网友A:
你好!
你的        getabc 只在循环外用了一次;
放在循环内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        getabc 只在循环外用了一次;
放在循环内试试看吧。

大佬,没用啊,还是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B:
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一步一步的去找到问题就可以了
1:首先,要先确定12864函数是不是对的,你可以先不用进行ADC,随便写一个数字,比如1234,送到12864显示,能显示了,就说明显示函数是正确的
2:只要12864能正常显示了,就到STC下载器那复制ADC的代码自己改就可以了,也可以参考数据手册里头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一步一步的去找到问题就可以了
1:首先,要先确定12864函数是不是对的,你可以先不用 ...

12864函数已经测试过了,手册ADC算法跟我的不一致

楼主:
换了种算法

网友C:
为什么显示要这么转来转去?举个例子检测0~5v,10位AD,那么检测到的电压值逃不过AD*5V/1024,要显示小数点后5位就*10000得到的值直接显示注意在第二位加上小数点就好了。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我这有一个1602显示的例程,同款单片机,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我这有一个1602显示的例程,同款单片机,你可以看一下

解决了。不过你可以发一下源码,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