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0-04-24):
想问一下传感器经过8位ad之后的数字信号给单片机io口之后,我怎么让它在lcd上显示出来,中间的软件算法思路。一直困惑的是接受了数字信号了,在烧录的程序中怎么转换。比如那个宝上内些s型称重传感器。发出数字信号了之后,在程序中我怎么知道它代表多大力呢,之后的转换算法,显示算法我都知道。

网友A:
这个需要拿到传感器手册,手册会说明数字信号的每一比特含义和通信流程,根据手册指导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和楼主有一样的疑惑,,哈哈哈,还需要努力学习

网友C:
最好读读单片机书籍,应该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

网友D:
还得加强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拿到传感器手册,手册会说明数字信号的每一比特含义和通信流程,根据手册指导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设计所需要的传感器已经在路上了

楼主:
是,之前在学校做很少涉及的传感器的设计,所以上来问问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拿到传感器手册,手册会说明数字信号的每一比特含义和通信流程,根据手册指导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那哪里由实例参考一下。。。

网友E:
8位的AD采集来的就是一个字节的数,按无符号来处理的话就是一个0-255的值,它就是一个短整数,你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如果是要换算,比如你量的是0-5V的电压,那么那个采集值乘以(5.0/255)就成了电压的值。都是数字,该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呗。

网友F:
可以利用相关的单片机书籍进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8位的AD采集来的就是一个字节的数,按无符号来处理的话就是一个0-255的值,它就是一个短整数,你想怎么显示 ...

嗯,昨天有一些思路了,等网上买的传感器到手参照一下说明书写软件

网友G:
单片机本身里面有模数转换电路的呀,它自己会转换的。你外面的ad之后,它出来的就是数字信号了,给lcd就显示了

网友H:
发出数字信号了之后,在程序中我怎么知道它代表多大力呢?
A:称重传感器分模拟式、数字式两类,模拟的最多,你的是哪种要搞清楚。
模拟式的送来是电压信号,PGA、AD转换必需,你问的无非是“标定”,相当于在称杆子上标上刻度的工作。要用砝码、或其它已知重量的物体来标定。自己做也必要写这部分程序。
据说数字式的不需要标定,呵呵!估计出厂时有62345值=800kg这样固化,也不是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出数字信号了之后,在程序中我怎么知道它代表多大力呢?
A:称重传感器分模拟式、数字式两类,模拟的最多 ...

嗷嗷,这就好

网友I:
要想清楚记住每个传感器我觉得不太现实 买本书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网友J:
需要仔细看看传感器之类的书籍

网友K:
可以参考传感器参数中的分辨率或者灵敏度参数。如果你不知道或者手边没有传感器手册,那么可以自己测的,比如你的量程是1KG的量程,你测一下0kg的输出为0V输出和1KG的输出为5V输出,那么它的灵敏度就是(5-0)/1KG.

你测量输出值Vout/(5v/kg)=实际重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