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我看看单片机程序哪里有问题啊,标红色的部分说语法错误!

楼主(2020-04-2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
//定时串口输出温度的百位十位个位
uchar ge;
uchar shi;
uchar bai;
//gipo定义
sbit d = P3^7;
//第1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  = P1.0;
sbit  SCK = P3^5;
sbit  CS1  = P3^4;
//第2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2  = P1^1;
sbit  SCK_2 = P3^5;
sbit  CS1_2  = P3^4;
//第3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3  = P1^2;
sbit  SCK_3 = P3^5;
sbit  CS1_3  = P3^4;
//第4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4  = P1^3;
sbit  SCK_4 = P3^5;
sbit  CS1_4  = P3^4;
//第5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5  = P1^4;
sbit  SCK_5 = P3^5;
sbit  CS1_5  = P3^4;
//第6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6  = P1^5;
sbit  SCK_6 = P2^2;
sbit  CS1_6  = P3^4;
//第7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7  = P1^6;
sbit  SCK_7 = P3^5;
sbit  CS1_7  = P3^4;
//第8个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8  = P1^7;
sbit  SCK_8 = P3^5;
sbit  CS1_8  = P3^4;
//定义状态与温度变量
unsigned char Flag_connect;
unsigned int MAX6675_Temp;
unsigned int tt1,tt2,tt3,tt4,tt5,tt6,tt7,tt8;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串口输出换行
void say_CR_LF()
{
        SBUF = 13;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10; while (TI == 0); TI = 0;
}
//--------------------------------------
//串口输出温度
void say_yeah()
{
        SBUF = bai;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shi;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ge;    while (TI == 0); TI = 0;
        say_CR_LF();
}
//--------------------------------------
//串口输出hello字符串用于测试
void say_hello()
{
        SBUF = 'H';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e';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l';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l';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o';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 while (TI == 0); TI = 0;
        say_CR_LF();
}
//--------------------------------------
//第一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  = 0;
        SCK =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 = 1;
                dat = dat<<1;
                if( SO==1 )
                        dat = dat|0x01;
                SCK = 0;
        }
        CS1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

//第2个max6675获取温度
//区别只是改变gpio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2(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2  = 0;
        SCK_2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2 = 1;
                dat = dat<<1;
                if( SO_2==1 )
                        dat = dat|0x01;
                SCK_2 = 0;
        }
        CS1_2 = 1;
        return dat;
}

//第3个max6675获取温度
//区别只是改变gpio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3(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3  = 0;
        SCK_3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3 = 1;
                dat = dat<<1;
                if( SO_3==1 )
                        dat = dat|0x01;
                SCK_3 = 0;
        }
        CS1_3 = 1;
        return dat;
//第4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5(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4 = 0;
        SCK _4=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4 = 1;
                dat = dat<<1;
                if( SO_4==1 )
                        dat = dat|0x01;
                SCK_4 = 0;
        }
        CS1_4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第5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6(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5  = 0;
        SCK_5 =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5 = 1;
                dat = dat<<1;
                if( SO_5==1 )
                        dat = dat|0x01;
                SCK_5 = 0;
        }
        CS1_5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第6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7(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6  = 0;
        SCK_6=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6= 1;
                dat = dat<<1;
                if( SO_6==1 )
                        dat = dat|0x01;
                SCK_6 = 0;
        }
        CS1_6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第7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7  = 0;
        SCK_7 =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7 = 1;
                dat = dat<<1;
                if( SO_7==1 )
                        dat = dat|0x01;
                SCK_7 = 0;
        }
        CS1_7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第8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8(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8 = 0;
        SCK_8 =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8 = 1;
                dat = dat<<1;
                if( SO_8==1 )
                        dat = dat|0x01;
                SCK_7 = 0;
        }
        CS1_8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
{
        SCON = 0x50;
        PCON &= 0x7F;
        TMOD = 0x20;
        TH1 = 0xfd;      //波特率 9600bps @ 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串口输出测试字符串hello
        //say_hello();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
        //串口初始化
        init();
        //开定时器
        TI = 1;
        a = '4';
        //主循环
        while(1)
        {
                //第1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2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2();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2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串口输出
    //say_yeah();
                //第3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3();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3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串口输出
    //say_yeah();
                //延时
                //第4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4();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5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5();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6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6();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7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7();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8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8();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MAX6675_Temp = (tt1+tt2+tt3+tt4+tt5+tt6+tt7+tt8)/8;        //求温度均值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ge = ((MAX6675_Temp%10))+'0';
                //串口输出
    say_yeah();
                delay(1000);
                delay(10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 , y;
        for(x = z; z > 0; z--)
        {
                for(y = 120; y > 0; y--);
        }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 (TI == 1)
                         TI = 0;
     if (RI == 1)
                 {
       RI = 0;
}    }
//======================================

网友A:
错漏多处,属抄写、复制不细心。现在可以通过编辑。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
//定时串口输出温度的百位十位个位
uchar ge;
uchar shi;
uchar bai;
//gipo定义
sbit d = P3^7;
//第1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  = P1^0;
sbit  SCK = P3^5;
sbit  CS1  = P3^4;
//第2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2  = P1^1;
sbit  SCK_2 = P3^5;
sbit  CS1_2  = P3^4;
//第3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3  = P1^2;
sbit  SCK_3 = P3^5;
sbit  CS1_3  = P3^4;
//第4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4  = P1^3;
sbit  SCK_4 = P3^5;
sbit  CS1_4  = P3^4;
//第5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5  = P1^4;
sbit  SCK_5 = P3^5;
sbit  CS1_5  = P3^4;
//第6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6  = P1^5;
sbit  SCK_6 = P2^2;
sbit  CS1_6  = P3^4;
//第7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7  = P1^6;
sbit  SCK_7 = P3^5;
sbit  CS1_7  = P3^4;
//第8个个max6675引脚定义
sbit  SO_8  = P1^7;
sbit  SCK_8 = P3^5;
sbit  CS1_8  = P3^4;
//定义状态与温度变量
unsigned char Flag_connect;
unsigned int MAX6675_Temp;
unsigned int tt1,tt2,tt3,tt4,tt5,tt6,tt7,tt8;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串口输出换行
void say_CR_LF()
{
        SBUF = 13;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10; while (TI == 0); TI = 0;
}
//--------------------------------------
//串口输出温度
void say_yeah()
{
        SBUF = bai;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shi;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ge;    while (TI == 0); TI = 0;
        say_CR_LF();
}
//--------------------------------------
//串口输出hello字符串用于测试
/*
void say_hello()
{
        SBUF = 'H';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e';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l';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l';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o'; while (TI == 0); TI = 0;
        SBUF = '!'; while (TI == 0); TI = 0;
        say_CR_LF();
}*/
//--------------------------------------
//第一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1(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  = 0;
        SCK =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 = 1;
                dat = dat<<1;
                if( SO==1 )
                        dat = dat|0x01;
                SCK = 0;
        }
        CS1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

//第2个max6675获取温度
//区别只是改变gpio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2(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2  = 0;
        SCK_2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2 = 1;
                dat = dat<<1;
                if( SO_2==1 )
                        dat = dat|0x01;
                SCK_2 = 0;
        }
        CS1_2 = 1;
        return dat;
}

//第3个max6675获取温度
//区别只是改变gpio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3(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3  = 0;
        SCK_3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3 = 1;
                dat = dat<<1;
                if( SO_3==1 )
                        dat = dat|0x01;
                SCK_3 = 0;
        }
        CS1_3 = 1;
        return dat;
}
//第4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4(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4 = 0;
        SCK_4=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4 = 1;
                dat = dat<<1;
                if( SO_4==1 )
                        dat = dat|0x01;
                SCK_4 = 0;
        }
        CS1_4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
//第5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5(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5  = 0;
        SCK_5 =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5 = 1;
                dat = dat<<1;
                if( SO_5==1 )
                        dat = dat|0x01;
                SCK_5 = 0;
        }
        CS1_5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
//第6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6(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6  = 0;
        SCK_6=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6= 1;
                dat = dat<<1;
                if( SO_6==1 )
                dat = dat|0x01;
                SCK_6 = 0;
        }
        CS1_6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
//第7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7(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7  = 0;
        SCK_7 =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7 = 1;
                dat = dat<<1;
                if( SO_7==1 )
                dat = dat|0x01;
                SCK_7 = 0;
        }
        CS1_7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
//第8个max6675获取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8(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_8 = 0;
        SCK_8 = 0;
        //从max6675循环获取16位数据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_8 = 1;
                dat = dat<<1;
                if( SO_8==1 )
                        dat = dat|0x01;
                SCK_7 = 0;
        }
        CS1_8 = 1;
  //返回获取的值
        return dat;
}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
{
        SCON = 0x50;
        PCON &= 0x7F;
        TMOD = 0x20;
        TH1 = 0xfd;      //波特率 9600bps @ 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串口输出测试字符串hello
        //say_hello();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
        //串口初始化
        init();
        //开定时器
        TI = 1;
        a = '4';
        //主循环
        while(1)
        {
                //第1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1();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2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2();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2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串口输出
    //say_yeah();
                //第3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3();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3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串口输出
    //say_yeah();
                //延时
                //第4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4();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5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5();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6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6();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7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7();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第8个max6675获取温度
                t=MAX6675_ReadReg_8();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 = t<<1;
                t = t>>4;
                tt1 = t/4;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                ge = ((MAX6675_Temp%10))+'0';
//                //串口输出
//    say_yeah();

                MAX6675_Temp = (tt1+tt2+tt3+tt4+tt5+tt6+tt7+tt8)/8;        //求温度均值
    //获取温度的个十百位用于输出
                bai = ((MAX6675_Temp%1000)/100)+'0';
                shi = ((MAX6675_Temp%100)/10)+'0';
                ge = ((MAX6675_Temp%10))+'0';
                //串口输出
    say_yeah();
                delay(1000);
                delay(10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 , y;
        for(x = z; z > 0; z--)
        {
                for(y = 120; y > 0; y--);
        }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 (TI == 1)
TI = 0;
if (RI == 1)
{
RI = 0;
}
}

网友B:
少了好几个}号吧

网友B:
还没看到头文件

网友C:
差个 "}" ,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_5(void)
{

}

网友D:
返回值后面少了个括号吧

网友E:
少了几个}吧,不过这种错误编译器会有明显标志吧(比如变红加框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漏多处,属抄写、复制不细心。现在可以通过编辑。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了几个}吧,不过这种错误编译器会有明显标志吧(比如变红加框之类)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漏多处,属抄写、复制不细心。现在可以通过编辑。

早些看到你这个回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