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晶驰串口屏发送00给单片机点亮LED小灯不亮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4-2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include "u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5;
unsigned char received_temp;

unsigned char b,flag;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mydata)        // 发送一个字节
{
         ES=0;
         TI=0;
         SBUF=mydata;
         while(!TI);
         TI=0;
         ES=1;
}

void UART_Send_Str(char *s)          //发送文本串
{
int i=0;
while(s[i]!=0)
{
        UART_Send_Byte(s[i]);
        i++;
}

}

void UART_Send_END(void)   //发送结束符
{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                                                                   //检测到串口接收中断
        {
        received_temp=SBUF;
        flag=1;
        RI=0;
        }
}

void USART_init()
{
         PCON|=0x00; //PCON的最高位SMOD=1时波特率加倍
         TMOD=0x20;  //时器1为方式2 初值自动装入 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TL1 = TH1;   //定时器初始为0XFd,晶振为11.0592MHz,本函数实际产生的波特率为9600bps        同上  f7
         SCON=0x50;         //串口设置为方式1,REN=1,允许接收
         TR1=1;      //启动定时器1
         ES=1;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EA=1;     //打开所有中断
}

void RxD_for_HMI()
{
        if(received_temp==0)
        {
                led=0;
        }
}

void main (void)
{

                //单片机为  STC89C52
                //晶振 11.0592

    USART_init();
        while(1)
    {
                   RxD_for_HMI();

        }
   }

求大佬帮我看看程序串口屏通过串口助手见识过了确实发送了00

楼主:
电阻屏那里是弹起按钮那里写了printh 00用虚拟串口搞了com5和com6调试的时候用串口助手监视com6口确实能收到00但程序就是把oo赋值给led点亮小灯就是不行

楼主:
有大佬由例子程序给我参考的吗

网友A(2021-02-06):
串口接收正确,判断函数也正常的话,那是不是led灯坏了,或者硬件电路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