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错误怎么改,网上找了说是定义函数知和声明函数的两个过程中设....

楼主(2020-04-24):
main.c(47): error:  #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u8 aRxBuffer[1]"  (declared at line 37 of "..\SYSTEM\usart\usart.h")
  uint8_t  aRxBuffer [3];            //Uart        //uint8_t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才可以帮你找出问题呀

网友B:
"u8 aRxBuffer[1]"  定义了 aRxBuffer 为1变量,再定义uint8_t  aRxBuffer [3];   重复且元素量不同。难道不能定义一个b_RxBuffer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