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连发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0-04-24):
下面的程序是我把买的板子里面带的稍微修改了一下,把之前的delay函数延时改成了定时器0方式二工作。单发的时候没问题,连发的时候会变成FFH。
使用的收发协议就是那个NEC协议,9ms低+4.5ms高引导码那个。红外接收器输出脚连的是外部中断0,P3^2引脚..........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数码管位选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RIN=P3^2;//外部中断入口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5;
u8 irvalue[6];
u8 count;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0~f+h 显示码
void digdisplay()
{
u8 i,j;
for(i=0;i<3;i++)
{
switch(i)
{
case(0):LSA=1;LSB=1;LSC=1;break;
case(1):LSA=0;LSB=1;LSC=1;break;
case(2):LSA=1;LSB=0;LSC=1;break;
}
P0=displaydata[i];//发数据,displaydata是定义好要存数据的数组
j=100;
while(j--);
P0=0x00;//消隐
}
}
void judge()
{
if(irvalue[2]==69)
   LED1=~LED1;
else if(irvalue[2]==94)
   LED2=~LED2;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
TH0=0x06;        //设置初值计时0.25ms
TL0=0x06;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PT0=1;                //定时器0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smgduan[16];
digdisplay();
}
}
/*NEC码位定义:一个脉冲560微秒连续载波,一个逻辑1传输需要560微秒脉冲+1680微秒低电平
一个逻辑0传输需要560微秒脉冲+560微秒低电平
在接收端对应的是 逻辑1:560微秒低电平+1680微秒高电平
                                 逻辑0:560微秒低电平+560微秒高电平
                                 通过时间判断0或1
NEC数据格式:9ms+4.5ms的引导码
                          8位地址码+8位地址反码
                          8位控制码+8位控制反码*/
void T0_TIMER() interrupt 1
{
count++;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l;
count=0;
//TR0=1;
while(count<30);
//TR0=0;
if(IRIN==0)
{
        count=0;
        while((IRIN==0)&&(count<40));//等9ms?
        if(IRIN==1)
        {
                count=0;
                while((IRIN==1)&&(count<20));
                                  //4.5ms?   引导码
        for(l=0;l<4;l++)
                        irvalue[l]=0;
                for(k=0;k<4;k++)//4组数据
                {
                 for(j=0;j<8;j++)//接收一组数据
                        {
                         count=0;
                         while((IRIN==0)&&(count<4));//等待信号前的560微秒
                         LED3=0;
                         count=0;
                         while((IRIN==1)&&(count<8));//计算高电平
                         irvalue[k]>>=1;//k表示第几组数据,右移一位
                         if(count>4)  //高电平大于565微秒? 800微秒
                         {
                         irvalue[k]|=0x80;
                         }
                         count=0;
                        }
                }
        }
        if(irvalue[2]!=~irvalue[3])
                return;
        judge();
}
}

网友A:
连发时中断时长不对了吧,可能是。

网友B:
再确认一下引导码,在连续发时,是否还是独立地打包在数据前,有可能连发时后边的只有数据。
两个中断的处理时间是否来得及,特别关注的延时的地方。NEC没搞过,另外的红外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