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显示文字不可以用printf吗?我的程序写不出来,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0-04-24):
(无正文)

网友A:
我说过多次,printf是谭XX的教程中最垃圾的语句。串口要按串口的配置来写。不要被谭某误导

网友B:
可以用,需要改写printf函数,把输出重定向到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用,配置好串口就行
关于51单片机使用printf串口调试
https://www.cnblogs.com/qsyll0916/p/784708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配置好串口就行
关于51单片机使用printf串口调试
https://www.cnblogs.com/qsyll0916/p/7847088.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