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用在led的上的作用?

楼主(2020-04-24):
有大神讲解一下吗?led灯带上所用的贴片电阻和电容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电阻:限流   电容:滤波

网友B:
贴片电阻是限流,R+LED是一种简易但不可靠的恒流源。电容一般是防止尖峰电压信号击穿LED。

网友C:
LED的电路中的贴片电阻的功能是限流作用,防止电流过大烧坏,LED灯工作电流在2-20毫安之间,如果长时间电流过大的话,会降低其工作的寿命,甚至瞬间烧坏,所以要给LED限流,增加贴片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
贴片电容的作用是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的电路中的贴片电阻的功能是限流作用,防止电流过大烧坏,LED灯工作电流在2-20毫安之间,如果长时间电流 ...

多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限流   电容:滤波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阻是限流,R+LED是一种简易但不可靠的恒流源。电容一般是防止尖峰电压信号击穿LED。

收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