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楼主:
图1
二,调整虚拟器件,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timer.c,timer.h, key.c,key.h, led.c,led.h 代码如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Autho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四 一月 16 2020
* Processor: STM32F407ZGT6ZGT6
* Compiler: GCC for ARM
*/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char *dstr[5] = { "系统启动...\r\n",
"定时器又清零...\r\n",
"\r\n定时器进行中...\r\n",
"Test!\r\n",
"\r\n"
};
u16 w,md;
u32 rd;
u8 s;
char *bt;
char ntr[]= "1234";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ED1= 1; //先点亮灯
u8print(dstr[0]); //系统启动
TIM3_Int_Init(5000-1,8400-1); //定时器时钟84M,分频系数8400,所以84M/84000=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5000次为0.5
while(1)
{
for(w= 0; w< 600; w++){
if(1==ReadKey(GPIOC, GPIO_Pin_4)){
w=0;
u8print(dstr[1]);
TIM_SetCounter(TIM3, 2);
rd= TIM_GetCounter(TIM3);
md=(u16) rd;
u16toa(bt, md);
u8print("\r\n定时器清零后计数器的值: ");
u8print(bt);
u8print(dstr[4]);
delay_ms(100);
}
else{
u8print(dstr[2]);
rd= TIM_GetCounter(TIM3);
md=(u16) rd;
u16toa(bt, md);
u8print("\r\n定时器计数器的值: ");
u8print(bt);
delay_ms(100);
}
}
}
}
timer.c代码: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void TIM3_Int_Init(u16 rea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rea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1,TIM_FLAG_Update); //清除中断,以免一启用就中断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SET)
{
LED1= !LED1;
u8print("定时器时间中断黄灯暂停...\r\n");
u8print(".......................\r\n");
delay_ms(1000);
LED1= !LED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timer.h代码
#ifndef _TIMER_H
#define _TIMER_H
#include "sys.h"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endif
key.c,key.h, led.c led.h之前的代码都可借鉴,不在多列,以后不再一一罗列,只列main.c 与相关功能的.c, .h代码。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黄灯点亮仿真,按下按钮,将定时器清零为数值2中断仿真,延长定时器中断时间。虚拟串口将定时器的数值变化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九, 系列的001-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之后不再➕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7_定时器中断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