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C采样前的信号调理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0-04-24):
我想用STM32自带的ADC采样信号做频谱分析,目前由于本人的电路基础较弱 ,希望大佬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信号调理电路的原理图设计和原理分析。
信号要求主要是把实验室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作为信号源,频率和幅值应该都不会很高。将信号调理成单极性的,0~3.3V,不改变其频率相位,满足STM32内置ADC工作范围的一个可以用来采样的信号。
希望各位大师不吝指导

楼主:
请问有人回答我一下么 或者有现成的电路给我稍微讲解一下也可以

网友A:
1)用个STM32的自带ADC VREF的,正负电源攻代诺,这样你的ADC就可以采集负电压,也不需要啥信号处理电路。2)要处理信号源的负电压,做电平抬升就行

网友B:
微雪电子STM32教程 ,去百度这个,我记得我当时学的时候就看的这个

网友C:
和楼主的需求简直一样啊 ,看了好几天还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D:
首先最好了解一下频谱分析仪原理,输入端要做扫频电路,+ 滤波,检波等等,ADC可以用作最大值采样,做为频谱分析仪输出的幅度,涉及到的东西有些多. 难点在高频硬件电路,反而ADC采样时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