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 单个引脚控制 拍数选择

楼主(2020-04-24):
步进电机的多种使用方法的解释

/*
    对本程序使用的说明:采用的是4拍式的工作方式,使用的是引脚P1.0-P1.3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1=P1^0;         //A
sbit IN2=P1^1;         //B
sbit IN3=P1^2;        //C
sbit IN4=P1^3;        //D
void delay_bujin(uint zz)
{
   uint dd,jj;
   for(dd=zz;dd>0;dd--)
   {
      for(jj=123;jj>0;jj--)        ;
        }
}
void zhengzhuan()                                                                 //步进电机正转
{
     IN1=1;IN2=1;IN3=0;IN4=0;delay_bujin(2);        //   AB
         IN2=1;IN3=1;IN1=0;IN4=0;delay_bujin(2);        //  BC
         IN3=1;IN4=1;IN1=0;IN2=0;delay_bujin(2);        //  CD
         IN4=1;IN1=1;IN2=0;IN3=0;delay_bujin(2);        //DA
}

void tingzhi()                                          //步进电机停止
{
  IN1=0;IN2=0;IN3=0;IN4=0;
  delay_bujin(10000);
}
void fanzhuan()                                                                        //步进电反转
{
  IN4=1;IN3=1;IN2=0;IN1=0; delay_bujin(2);//DC
  IN3=1;IN2=1;IN4=0;IN1=0;delay_bujin(2);//CB
  IN2=1;IN1=1;IN3=0;IN4=0;delay_bujin(2);//BA
  IN1=1;IN4=1;IN2=0;IN3=0;delay_bujin(2);//AD
}

void main()
{
        uint cishu;

        while(1)
        {
                 for(cishu=0;cishu<300;cishu++)
                    {
                         zhengzhuan();
                        }
                tingzhi();
                for(cishu=0;cishu<300;cishu++)
                 {
                  fanzhuan();
                 }

        }
}

hex文件下载:

网友A:
如果有文字说明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