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51单片机汇编程序问题

楼主(2020-04-24):
各位坛友大家好,我是新手,刚开始学单片机,想从汇编入手,看了一些书,目前正在试着写小的程序玩玩。
今次,用STC89C52来控制一个DAC的输入通道选择。发现程序实际运行和我想的不同,程序如下:

;主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P2,#00H;
                MOV P1,#00H;
                SETB P1.0;蜂鸣器响
                LCALL D100;
                CLR P1.0;
                LCALL D25;
                SETB P1.0;
                LCALL D100;延时子程序为100ms,要让蜂鸣器响200MS,就调用延时子程序2次
                CLR P1.0;蜂鸣器停
                SETB P2.7;输入选择为COX1

;延时100mS子程序:
D100:   MOV R7,#20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D25:    MOV R7,#50;
                D3:MOV R6,#250;
                D4:DJNZ R6,D4;
                DJNZ R7,D3;
                RET
               END

我的想法是上电后先将P2和P1口全部设为低电平,然后蜂鸣器“嘀-嘀”响2声。然后将P2.7置为高电平,打开通道1.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蜂鸣器“嘀-嘀”响2声后 P1.0一直出高电平, P2.7一直出低电平。
实在是想不明白这错在哪里。。。。。

网友A:
有没有上拉电阻,是不是上拉电阻影响了电平

网友B:
;主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延时100mS子程序:
D100:   MOV R7,#20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D25:    MOV R7,#50;
                D3:MOV R6,#250;
                D4:DJNZ R6,D4;
                DJNZ R7,D3;
                RET

MAIN:        MOV P2,#00H;
                MOV P1,#00H;
                SETB P1.0;蜂鸣器响
                LCALL D100;
                CLR P1.0;
                LCALL D25;
                SETB P1.0;
                LCALL D100;延时子程序为100ms,要让蜂鸣器响200MS,就调用延时子程序2次
                CLR P1.0;蜂鸣器停
                SETB P2.7;输入选择为COX1

END
你可以试着改成这样,我调试了一下,发现在P2.7置为高位后还会进入延时程序,你可以再试着调试深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上拉电阻,是不是上拉电阻影响了电平

用实验板做的,实验板所有的IO口都加了上拉电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SETB P2.7;输入选择为COX1
这在指令后面加一条
JMP $
没有这条指令,程序会一步一步的执行下去,碰到RET指令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还有,你那100mS的程序是不对的,用STC单片机是要看数据手册来自己调节汇编的,它执行时间和传统的8051是不一样的
想省事就直接在下载器那生成复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B P2.7;输入选择为COX1
这在指令后面加一条
JMP $

感谢你的回应,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B P2.7;输入选择为COX1
这在指令后面加一条
JMP $

按你的建议,正常运行了,谢谢你。

网友D:
没有主循环啊,例如  SJMP MAIN   ;跳到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