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继电器驱动不了小水泵问题

楼主:
求助!为什么继电器以及闭合了但是还是驱动不了小水泵呢?如图
水泵红线接的继电器NO
水泵黑线接地
用水泵红线直接接vcc水泵可以工作,水泵没坏,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20-04-24):
感觉有可能是电流不够的问题,还有为什么继电器只接了一条线?

网友B:
继电器端要连两根线你只连了一根。

网友C:
.....漏接线了

网友D:
水泵没有坏。
用水泵红线直接接vcc,另一端接NO ,继电器com端接电源负极,使水泵、继电器形成闭合的回路。
可以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85299-1.html
继电器点亮220灯泡,输出端那些Nc,No,com端如何连接?

网友E:
VCC连到继电器的COM

网友F:
这种继电器常见的是一组触点,公共点、常开点、常闭点。图中只接了一条线到水泵,肯定不亮了

网友G:
继电器的输出端有问题,假设说水泵的负极你连板子上了,那正极呢!
简单点说,电的来源没有.

网友H:
你就不要到处发帖了,多大的一点点屁事啊?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我估计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好急的?我一把年纪了想急也没有必要急了,我看到你搞不定我也是有点着急而已,我今天已经把主要的元件焊完,也找到51单片机带继电器的一块板,明后天我把驱动水泵的试验结果搞出来告诉你可以吗?你还有马甲?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就不要到处发帖了,多大的一点点屁事啊?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我估计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好急的 ...

已经解决了,万分感谢

网友I:
只要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