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2864屏幕引脚不一样怎么处理

楼主:
我仿真做出来了,但实物不显示,发现实物与仿真引脚有几个不同,应该有影响吧。问问大家,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2020-04-24):
或者问一下大家这个仿真屏的实物链接是什么,谢谢了,急

网友B:
12864有两种常用的,不带字库12864控制芯片是KS0108,带字库12864控制芯片是ST7920.
带字库12864特征是有PSB引脚,在某宝搜芯片型号就能找到对应的

网友C:
1、命令、数据读写需要加100us以上的等待;2、LCD的显示有亮度调节

网友C:
数据命令等都需要等待时间,显示要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据命令等都需要等待时间,显示要接,

兄弟你的意思是延时一下?我试一下,后面的话说完啊,我想多学习一点

网友A:
我仿真用的的12864A,实物买的是B,单片机引脚有信号,但是不能显示,有用过的哥们知道这样不能用吗?

网友A:
兄弟们解决了,当时显示亮屏没有字出现,原来是要调节后面的旋钮,然后就出现汉字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或者问一下大家这个仿真屏的实物链接是什么,谢谢了,急

楼主,怎么买的lcd12864,我在网上搜的管脚和仿真图的不一样,能说一下搜什么吗,或者提供个tb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