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极数码管这么连对不对

楼主:
595芯片应该有数据输入

网友A(2020-04-24):
接法不对吧,数码管位选怎么也接到595上面了?
而且数码管应该接限流电阻,而不是排阻

网友B:
显然不对,数码管共阳极应该接电源

网友C:
不对,数码管单独那条线应接vcc的,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无论共阳还是共阴这都不行(也不绝对!除非你编码表很复杂很复杂,也能使用),位选通常用另外的口驱动。还有LZ几位说的,排阻、三极管驱动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