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可以做测量气象的仿真吗?气压、风向、风速、光照强度

楼主(2020-04-24):
有没有关于测量天气的仿真,测量温湿度、气压风向、风速、光照强度这些的仿真?用Proteus的,这些传感器应该从哪里获取?

网友A:
我知道有温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也有,你可以在论坛首页搜关键字,都可以搜到

网友B:
那些物理现象不容易模拟,在Proteus中也不可能,Proteus是最好用于模拟具有电输入和电输出的电子设备。

网友C:
不可能有所有想要的传感器,但可以用等价的器件替代,很多传感器本质是线性电阻,可用电位器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有所有想要的传感器,但可以用等价的器件替代,很多传感器本质是线性电阻,可用电位器替代。

我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模拟,都要用电位器是么?像风向、风速、液位这些的。那这样弄特别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温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也有,你可以在论坛首页搜关键字,都可以搜到

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物理现象不容易模拟,在Proteus中也不可能,Proteus是最好用于模拟具有电输入和电输出的电子设备。

这样说也就是不太可能实现了?

网友D:
有元件的就直接用,比如温湿度,那些没有的一般就用滑阻+ADC代替

网友E:
这些都有  搜索器件:WINDVANE     RAINGAUGE    APDS-9002    等等

网友F:
同求,楼主找到了吗?我现在需要风速和风向传感器。如果楼主找到的话,方便回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G(2020-07-30):
风向和风速都已经有传感器了

网友B:
为了模拟这些物理参数,可以使用可变电阻电位器提供相应的电压,也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生成所需的信号来模拟物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