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PWM调速数码管显示测速L298芯片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运转的项目工程

楼主(2020-04-24):
#include"reg52.h"//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用uchar表示unsigned char,叫无符号字符型数据类型,取值范围为:0到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用uint表示unsigned int,叫无符号整数型数据类型,取值范围为:0到65535。
sbit qitingjian=P1^0;//位定义启停键
sbit zhengzhuan=P1^1;//位定义正转键
sbit fanzhuan=P1^2;//位定义反转键
sbit jiasujian=P1^3;//位定义加速键
sbit jiansujian=P1^4;//位定义减速键
sbit IN1=P1^5;//位定义数码管段码端口
sbit IN2=P1^6;//位定义数码管位码端口
sbit ENA=P1^7;//位定义L298M芯片使能端ENA
sbit duan=P3^0;//位定义L298M芯片控制端IN1
sbit wei=P3^1;//位定义L298M芯片控制端IN2
sbit qitingled=P3^4;//位定义启停指示灯
sbit zhengzhuanled=P3^5;//位定义正转指示灯
sbit fanzhuanled=P3^6;//位定义反转指示灯
sbit zhuansuled=P3^7;//位定义转速指示灯
sbit waibuzhongduanling=P3^2; //外部中断0端口
uint qian,bai,shi,ge,zhuansu;//数码管千位变量、百位变量、十位变量、个位变量以及转速变量
uint maichongcount,Time0num,Time1num,pwm,qitingnum,zhengzhuanflag,fanzhuanflag;//脉冲计数变量、定时器0定时计数变量、定时器1定时计数变量、脉冲宽度调制变量、启停键按下数次变量、正转标志位变量、反转标志位变量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27,0x7f,0x6f,0x40,0x7c,0x39,0x5e,0x79,0x71,0x00};//共阴数码管段码,高电平点亮段码,低电平熄灭段码。
u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共阴数码管位码,低电平点亮位码,高电平熄灭位码。
void delay(uint jishi);//毫秒延时函数
void Timer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0();//定时器0定时函数
void Time1();//定时器1定时函数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void waibuzhongduanlingjishu();//外部中断0计数函数
void shumaguandisplay(uint qian,uint bai,uint shi,uint ge);//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shumaguannodisplay(uint qian,uint bai,uint shi,uint ge);//数码管无显示函数
  void main()//主函数
{
   Timer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IN1=0;//L298M芯片控制端IN1置低电平,电机不运转。
   IN2=0;//L298M芯片控制端IN2置低电平,电机不运转。
   while(1)//死循环
{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if(qitingnum==1)//判断启停键是否第一次按下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delay(uint jishi)//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jishi;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r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11;//设定定时器为定时器0和定时器1,工作模式都为1。
   TH0=(65536-1000)/256;//TH0装初值为65536-100=65436,即定时100微妙,相当于0.1毫秒。
   TL0=(65536-1000)%256;//TL0装初值为65536-100=65436
   TH1=(65536-50000)/256;//TH1装初值为65536-50000=15536,即定时50000微妙,相当于50毫秒。
   TL1=(65536-50000)%256;//TL1装初值为65536-50000=15536
   EA=1;//全局中断允许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开定时器0
   EX0=1;//开外部中断0允许
   IT0=1;//设置外部中断0下降触发中断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TR1=1;//开定时器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0定时函数,每0.1毫秒产生pwm波一次。
{
   TH0=(65536-1000)/256;//TH0重装初值为65536-100=65436,即定时100微妙,相当于0.1毫秒。
   TL0=(65536-1000)%256;//TH0重装初值为65536-100=65436
   Time0num++;//定时器0定时计数变量先赋值再自加
   if(Time0num==20)//判断定时器0定时计数变量是否大于等于20,PWM波完整周期为20ms,定时器0定时计数变量Time0num数值越大,电机运转越快。
  {
    Time0num=0;//定时器0定时计数变量等于0
   }
   if(Time0num<pwm)//判断定时器0定时计数变量还否小于脉冲宽度调制变量
  {
    ENA=1;//L298M芯片使能端ENA置高电平,电机运转。
    zhuansuled=0;//开转速指示灯
   }
   else
  {
    ENA=0;//L298M芯片使能端ENA置低电平,电机不运转。
    zhuansuled=1;//关转速指示灯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定时器1定时函数,定时50ms,采集电机转速。
{
   TH1=(65536-50000)/256;//TH1装初值为65536-50000=15536,即定时50000微妙,相当于50毫秒。
   TL1=(65536-50000)%256;//TH1装初值为65536-50000=15536
   Time1num++;//定时器1定时计数变量先赋值再自加
   if(Time1num==20)//判断定时器1定时计数变量是否等于20,即每1秒测速一次。
  {
    Time1num=0;//定时器1定时计数变量等于0
    EX0=0;//关外部中断0
    zhuansu=55*maichongcount/24;//电机转速=每分钟X脉冲计数变量/每转一圈需要的脉冲个数,即55*maichongcount/24,其中的55表示55秒,为什么不是一分钟60秒?由于Protues仿真电路图中的MOTOR-ENCODER仿真件存在误差,为了让MOTOR-ENCODER仿真件显示的转速达到数码管显示转速的效果,进行了一定秒数的修改,不过实际运用要以一分钟60秒为准,maichongcount为单片机从外部中断0端口处获取MOTOR-ENCODER仿真件旋转生产的脉冲计数变量,24为MOTOR-ENCODER仿真件每旋转一圈产生的脉冲个数。
    qian=zhuansu/1000;//数码管千位显示
    bai=zhuansu%1000/100;//数码管百位显示
    shi=zhuansu%100/10;//数码管十位显示
    ge=zhuansu%10;//数码管个位显示
    maichongcount=0;//脉冲计数变量归零
    EX0=1;//开外部中断0
   }
}
  void waibuzhongduanlingjishu() interrupt 0  using 1//外部中断0计数函数,外部脉冲计数。
{
   maichongcount++ ;//脉冲计数变量先赋值再自加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qitingjian==0)//判断启停键是否按下
  {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if(qitingjian==0)//再次判断启停键是否按下
   {
     while(!qitingjian)//启停键释放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
     qitingnum++;//启停键按下数次变量先赋值再加加
     qitingled=0;//开启停指示灯
     if(qitingnum==2)//判断启停键按下数次变量是否为2
    {
      qitingnum=0;//启停键按下数次变量归零
      qitingled=1;//关启停指示灯
      zhengzhuanled=1;//关正转指示灯
      fanzhuanled=1;//关反转指示灯
      zhuansuled=1;//关转速指示灯
      zhengzhuanflag=0;//正转标志位变量为0
      fanzhuanflag=0;//反转标志位变量为0
      IN1=0;//L298M芯片控制端IN1置低电平,电机不运转。
      IN2=0;//L298M芯片控制端IN2置低电平,电机不运转。
      shumaguanno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无显示函数
     }
    }
   }
   if(qitingnum==1)//判断启停键是否第一次按下
  {
    if(zhengzhuan==0)//判断是否按下正转键
   {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if(zhengzhuan==0)//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正转
    {
      while(!zhengzhuan)//正转键释放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zhengzhuanled=0;//开正转指示灯
      fanzhuanled=1;//关反转指示灯
      zhengzhuanflag=1;//正转标志位变量为1
      fanzhuanflag=0;//反转标志位变量为0
      IN1=1;//L298N芯片控制端IN1置高电平
      IN2=0;//L298N芯片控制端IN2置低电平
     }
    }
    if(fanzhuan==0)//判断是否按下反转键
   {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if(fanzhuan==0)//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反转键
    {
      while(!fanzhuan)//反转键释放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zhengzhuanled=1;//关正转指示灯
      fanzhuanled=0;//开反转指示灯
      zhengzhuanflag=0;//正转标志位变量为0
      fanzhuanflag=1;//反转标志位变量为1
      IN1=0;//L298N芯片控制端IN1置低电平
      IN2=1;//L298N芯片控制端IN2置高电平
     }
    }
   }
    if(zhengzhuanflag==1||fanzhuanflag==1)//判断电机是否为正转或反转
   {
     if(jiasujian==0)//判断是否按下加速键
    {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if(jiasujian==0)//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加速键
     {
       while(!jiasujian)//加速键释放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if(pwm < 20)//判断脉冲宽度调制变量是否小于20
       pwm++;//脉冲宽度调制变量先赋值再加加
       if(pwm >= 20)//判断脉冲宽度调制变量是否大于等于20
       pwm = 19;//脉冲宽度调制变量等于20
      }
     }
     if(jiansujian==0) //判断是否按下减速键
    {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if(jiansujian==0)//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减键
     {
       while(!jiansujian)//减速键释放
       shumaguandisplay(qian,bai,shi,ge);//数码管显示函数做延时
       if(pwm > 0)//判断脉冲宽度调制变量是否大于0
       pwm--;//脉冲宽度调制变量先赋值再减减
       if(pwm <= 0)//判断脉冲宽度调制变量是否小于等于0
       pwm = 0;//脉冲宽度调制变量等于0
      }
     }
    }
   }
  void shumaguandisplay(uint qian,uint bai,uint shi,uint ge)//数码管显示函数
{
   duan=1;//开数码管段码端口
   P0=table[qian];//数码千位显示
   duan=0;//关数码管段码端口
   P0=0x00;//关数码管段码显示
   wei=1;//开数码管位码端口
   P2=weima[0];//第1位数码管显示
   wei=0;//关数码管位码端口
   delay(1);//延时

   duan=1;//开数码管段码端口
   P0=table[bai];//数码百位显示
   duan=0;//关数码管段码端口
   P0=0x00;//关数码管段码显示
   wei=1;//开数码管位码端口
   P2=weima[1];//第2位数码管显示
   wei=0;//关数码管位码端口
   delay(1);//延时

   duan=1;//开数码管段码端口
   P0=table[shi];//数码管十位显示
   duan=0;//关数码管段码端口
   P0=0x00;//关数码管段码显示
   wei=1;//开数码管位码端口
   P2=weima[2];//第3位数码管显示
   wei=0;//关数码管位码端口
   delay(1);//延时

   duan=1;//开数码管段码端口
   P0=table[ge];//数码管个位显示
   duan=0;//关数码管段码端口
   P0=0x00;//关数码管段码显示
   wei=1;//开数码管位码端口
   P2=weima[3];//第4位数码管显示
   wei=0;//关数码管位码端口
   delay(1);//延时
}
  void shumaguannodisplay(uint qian,uint bai,uint shi,uint ge)//数码管显示函数
{
   duan=1;//开数码管段码端口
   P0=table[qian];//数码千位显示
   duan=1;//关数码管段码端口
   P0=0x00;//关数码管段码显示
   wei=1;//开数码管位码端口
   P2=weima[0];//第1位数码管显示
   wei=1;//关数码管位码端口
   delay(1);//延时

   duan=1;//开数码管段码端口
   P0=table[bai];//数码百位显示
   duan=1;//关数码管段码端口
   P0=0x00;//关数码管段码显示
   wei=1;//开数码管位码端口
   P2=weima[1];//第2位数码管显示
   wei=1;//关数码管位码端口
   delay(1);//延时

   duan=1;//开数码管段码端口
   P0=table[shi];//数码管十位显示
   duan=1;//关数码管段码端口
   P0=0x00;//关数码管段码显示
   wei=1;//开数码管位码端口
   P2=weima[2];//第3位数码管显示
   wei=1;//关数码管位码端口
   delay(1);//延时

   duan=1;//开数码管段码端口
   P0=table[ge];//数码管个位显示
   duan=1;//关数码管段码端口
   P0=0x00;//关数码管段码显示
   wei=1;//开数码管位码端口
   P2=weima[3];//第4位数码管显示
   wei=1;//关数码管位码端口
   delay(1);//延时
}

网友A:
楼主楼主有没有程序和仿真文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楼主有没有程序和仿真文件呀

看程序就可以做出来啊

网友B(2020-09-07):
楼主 为什么程序编译的时候有很多错误提示

网友C:
楼主的注释太详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