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看看这个PCB板子这样布线可以吗?

楼主(2020-04-24):
(图片)

楼主:
双面板一面是按键12个。

网友A:
有几个建议:
1:这就一个8051小系统电路而已,对于布线要求并不高,基本上来说,只要电路是对的,8051的VCC旁边有一个104,这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其它的布线都是随便的,所以,布线好不好都是测试不出来的
2:单片机最好是使用STC8A系列,别的STC型号没有留意,这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STC唯一内置上拉电阻的单片机,方便以后有什么端口要加上拉电阻,到时直接在程序中设定就可以了
这内置上拉电阻作用很大的,可以省去外围的一堆上拉电阻,这对于新手布线多少还 是有点用的
3:避免让PCB走线出现直角或者锐角,这样PCB看起来美观一点(个人看法)
在PCB工艺上的,一般的成熟的PCB画板人员也是不会用锐角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建议:
1:这就一个8051小系统电路而已,对于布线要求并不高,基本上来说,只要电路是对的,8051的V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GOOD JOB。尤其是C1 C2 C3 C4的放置,很多老手都未必知道。
非要挑刺的话,插件的焊盘尽量大,如P4和P5.  贴片元件焊盘间不要敷铜,如D1 Q1,有极小可能引起短路。

网友B:
忘说了一点,没看到缝合孔啊。两面的敷铜用缝合孔连上,能缩短回流路径,减小地线压差,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D JOB。尤其是C1 C2 C3 C4的放置,很多老手都未必知道。
非要挑刺的话,插件的焊盘尽量大,如P4和P5.   ...

谢谢您

楼主:
您看是这样的缝合孔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建议:
1:这就一个8051小系统电路而已,对于布线要求并不高,基本上来说,只要电路是对的,8051的V ...

谢谢您的宝贵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