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看不懂这个单片机计时器程序问题在哪,大佬可以帮忙指导一下吗

楼主:
测试中的translate没有问题,但是rebuild在报错,一直没看懂错在哪,大佬能帮忙指导一下吗

网友A(2020-04-24):
如果能提供原始程序,帮你编译一下就可以找到,这种图片的程序难找

网友B:
粗略的看一下,问题很多。变量类型使用错误,变量类型使用不当,变量命名重复,显示函数内语句顺序错误,显示函数内延时时间超过中断周期,显示函数重复调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