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编写的STC15WXXX单片机温度测试程序

楼主:
/*
本程序使用STC15WXXX,晶振无特殊声明使用12MHz
数码管4位共阴,带负温度显示。
温度传感器是使用DS18B20。温度显示范围参见DS18B20的产品规格介绍。
*/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5^4;//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数码段),P3^3改为P5^4
sbit ds=P3^4;//温度传感器数据端口
//四八译码选择数码管
sbit LSA=P3^5;//数码管第2位  A
sbit LSB=P3^6;//数码管第3位  B
sbit LSC=P3^7;//数码管第4位  C
sbit LSD=P5^5;//符号位,数码管第1位,  D  ,P3^2改为P5^5
//数码显示表
uchar code out[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
//数码显示表带DP小数点
uchar code out_dp[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共阴
//数码显示负号
uchar code out_minus[2]={0x00,0x40};
//数码显示初始化
uchar code out_initc[3]={0x08,0x48,0x49};
uchar temp0,temp1,temp2,temp3;
uchar data1;
uint temp;//定义整数型温度数据
float f_temp;//定义浮点型温度数据
void delay518us()  //@12.000MHz
{
uchar i,j;
i = 7;
j = 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5us()  //@12.000MHz
{
uchar i,j;
i = 3;
j = 97;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5us()  //@12.000MHz
{
uchar i;
// _nop_();
// _nop_();
i = 72;
while (--i);
}

void delay7us()  //@12.000MHz
{
uchar i;
// _nop_();
// _nop_();
i = 18;
while (--i);
}
void delay2ms()  //@12.000MHz,STC15WXXX
{
uchar i, j;
i = 16;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ms(uchar z)  //@12.000MHz,10ms子函数,STC15WXXX
{

  uchar i,j,s;
  s=z;
  while(s--)
  {
  i = 70;
  j = 12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_Linit()
{
uchar i;
        LSA=1;LSB=1;LSC=1;LSD=1;
for(i=0;i<4;i++)
{
                duan=1;//选中锁存器
  switch(i)
  {
         case(0):
    LSD=0;

                                P1=out_initc[0];
          delay10ms(100);
                                break;//选通片头第一位数码管
   case(1):
    LSA=0;
    LSD=1;

                                P1=out_initc[1]; //P3口控制数码管
          delay10ms(100);
                                break;//选通片头第二位数码管
   case(2):
    LSA=1;
    LSB=0;

                                P1=out_initc[2];
          delay10ms(100);
                                break;//选通片头第三位数码管
   case(3):
    LSB=1;
    LSC=0;

                                P1=out_initc[2];
          delay10ms(100);
                                break;//选通片头第四位数码管

  }
//  delay10ms(100); // 这个延时可能要调整
                LSC=1;
                duan=0;
//  P1=0xff;//
}
}
void display_Led()
{
uchar i;
for(i=0;i<4;i++)
{
                duan=1;//选中锁存器
  switch(i)
  {
   case(0):
    LSA=0;

                                P1=out[temp1]; //P3口控制数码管
                                break;//选通第一个数码管
   case(1):
    LSA=1;LSB=0;

                                P1=out_dp[temp2];LSD=1;
                                break;//显示带小数点的第二位温度
   case(2):
    LSB=1;LSC=0;

                                P1=out[temp3];
                                break;//显示第三位的数字
         case(3):
    LSC=1;LSD=0;

                                P1=out_minus[temp0];
                                break;//现在符号位
  }
  delay2ms(); // 这个延时可能要调整
      LSD=1;
      duan=0;
  P1=0xff;
}
}
void ds_init(void)    //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ds=1;
delay7us();
ds=0;
delay518us();
ds=1;
delay205us();
}
bit tempreadbit(void)   //读1位函数
{
   bit dat;
   ds=0;
// _nop_();_nop_();_nop_();_nop_();
   ds=1;
delay7us();
   dat=ds;
delay25us();
   return (dat);
}
uchar tempread(void)   //读1个字节
{
uchar i,j,dat;
dat=0;
// _nop_();_nop_();_nop_();_nop_();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向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 1
    {
      ds=0;
//  _nop_();_nop_();_nop_();_nop_();
      ds=1;
      delay25us();
    }
    else
    {
      ds=0;       //写 0
      delay25us();
      ds=1;
//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void tempchange(void)  //DS18B20 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_init();
  delay2ms();
  tempwritebyte(0xcc);  // 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uchar a,b;
  ds_init();
  delay10ms(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读低8位
  b=tempread();         //读高8位
  temp=b;
  temp<<=8;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if(temp>2048)       //是否是负温度
    {
    temp0=1;
    temp=~temp+1;
    }
  else
    {
    temp0=0;
    }
  f_temp=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 分辨率位0.0625°
  temp=f_temp*10+0.5;    //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加0.5是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temp是整型
}

void calc_temp(uint t)//计算温度数值子函数
{
temp1=t/100;
   temp2=t%100/10;
   temp3=t%100%10;
}

void main()
{

ds_init();
tempchange();
delay10ms(100);
display_Linit();
while(1)
{
  tempchange();
  calc_temp(get_temp());
      display_Led();//LED显示***

}
}

网友A(2020-05-11):
如果用AD590和MAX187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AD590和MAX187呢

原理一致,主要是调整时序。

网友C(2020-10-26):
楼主,您的原理图可以分享下不?这样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