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晶驰串口屏通过单片机点亮小灯

楼主(2020-04-24):
买了块淘晶驰的串口屏,由单片机向串口屏发送实时的数据可以实现了,但通过串口屏设定参数发送给单片机怎么也实现不了
就像先试试通过串口屏发送00给单片机点亮小灯,但始终无法点亮
一开始想通过VSPD添加了com5和com6两个虚拟串口然后用sscom监视com6口有没有收到数据事实上确实受到了00
求大佬指点为什么受到了00却不能点亮小灯
(RX和TX接对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sfr P3M0 =0xb1;
sfr P3M1 =0xb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4;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mydata)        // 发送一个字节
{
ES=0;
TI=0;
SBUF=mydata;
while(!TI);
TI=0;
ES=1;
}

void UART_Send_Str(char *s)          //发送文本串
{
int i=0;
while(s[i]!=0)
{
         UART_Send_Byte(s[i]);
         i++;
}
}

void UART_Send_END(void)   //发送结束符
{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UART_Send_Byte(0xFF);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USART_init()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EA=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led=SBUF;
    }

}

void main (void)
{

                //单片机为  STC89C52
                //晶振 11.0592

                 USART_init();

         }

按钮弹起发送00

按钮弹起发送00

com5发送00

com5发送00

com6口接收到00

com6口接收到00

楼主: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A:
这句 led=SBUF;不能直接赋十六进制的值,可以改成P1=SBUF;你这个串口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 led=SBUF;不能直接赋十六进制的值,可以改成P1=SBUF;你这个串口没问题。

大哥改了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B(2021-02-04):
大佬,怎么实现单片机发送数据给串口屏

网友C:
我也想在看看,串口屏一直做不出来,想用串口屏控制单片机

网友D(2021-08-09):
我也想在看看,串口屏一直做不出来

网友D(2022-04-12):
先读出SBUF里面的数字代码,然后判断代码是开还是关LED灯

网友E:
uchar hmi_data;

hmi_data=SBUF;

if(hmi_data==0x00)
{
led=亮
}

大概是这意思 这几句分别在中断服务和函数里 不是连续的 只是说明用法而已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读出SBUF里面的数字代码,然后判断代码是开还是关LED灯

这是两年前的帖子了,还没有搞定串口屏?从我开始打算学串口屏到做出一个DIY小东西,也就七八天时间
陶晶驰的串口屏很好控制的,我用的就是这个屏的,感觉还行
不是读取SBUF的数据,串口屏发送的是一串数据的,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是存放在一个数组中的,得先找到起始符,之后才是数据
可以用strstr()函数查找

网友G(2022-11-22):
楼主搞定了吗?同样的问题啊,我折腾了一星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搞定了吗?同样的问题啊,我折腾了一星期了

具体问题现象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具体问题现象是什么

我用屏的按钮发送01给单片机,让单片机返回文本给屏,但是会随机出现多余的数据,导致文本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