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红外对管问题

楼主:
单片机小白想做一个有无物体遮挡的模块
红外发射管接线是直接  长脚接vcc短脚接地吗?
接收管的2个脚应该接什么?接收管是有遮挡导通,那我在哪个脚可以接收到电平变化呀?电平是由0变1吗?

网友A(2020-04-25):
这玩意实际上就相当于把光耦切开,你去看一下人家光耦是怎么接的就知道了
可以检测到电平(要加上拉电阻),也可以驱动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