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8点阵屏,程序仿真失败,求解答,谢谢

楼主(2020-04-24):
刚学习单片机,开始做了个8*8的点阵屏,当时做好后能正常仿真运行,之后又想在此基础上加几个彩灯,就用中断把点阵放进去了,结果效果不行,就放弃了。
把关于中断和彩灯的程序注释掉,只留下点阵屏时,仿真还是会出现彩灯闪烁和中断触发,
把关于点阵屏的程序再重新建一个工程,之后仿真就出现问题。明明一模一样的代码啊,
求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非常感谢。
复制上来注释变成了乱码,有些注释改过来了

这就是没弄好的已经注释掉彩灯和中断的程序代码,仿真出来注释没起作用一样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8*8点阵屏
unsigned char code tabel [4][8]={
        0xDB,0x00,0xDB,0x81,0xED,0xED,0xE9,0xEF,//&frac12;&Uacute;
        0x83,0xBB,0xBB,0x83,0xBB,0xBB,0x83,0xFF,//&Egrave;&Otilde;
        0xB7,0xB7,0xA1,0xB5,0x00,0xB7,0xAB,0x9D,//&iquest;ì
        0xC3,0xB7,0xB7,0xB7,0x00,0xF7,0xD3,0xA5 //&Agrave;&Ouml;
}; //4&cedil;&ouml;&Ecirc;&yacute;×é&pound;&not;&Atilde;&iquest;&cedil;&ouml;&Ecirc;&yacute;×é8&cedil;&ouml;

sbit DIO=P3^4;
sbit S_CLK=P3^5;
sbit R_CLK=P3^6;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dat)   //发送字节函数
{
        unsigned char i;
        dat=0xfe;
        S_CLK=0;//给低电平
        R_CLK=0;//给低电平
        for (i=0;i<8;i++)
        {
                if (dat & 0x01)  //&Egrave;&iexcl;datµ&Auml;×&icirc;µ&Iacute;&Icirc;&raquo;
                        DIO=1;
                else
                        DIO=0;
                S_CLK=1; //给上升沿
                dat >>=1; //dat右移1
                S_CLK=0;  //拉低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p) //延时函数
//{
//        unsigned int x,y;
//        for(x=p;x>0;x--)
//           for(y=114;y>0;y--);
//}

////LED
//unsigned char temp; //LED变量

unsigned char j,k,row;//8*8
unsigned int z;//8*8

//void zhongduan()
//{
//        EA=1;
//        EX0=1;
//        IT0=0;
//}

void main ()
{
//        zhongduan();//中断初始化
//                                //LED
//                        temp=0xfe;
//                        P1=temp;
//                        P2=temp;
//                        delay(100);
//                        while(1)
//                        {
//                                temp=_crol_(temp,1);
//                                P1=temp;
//                                P2=temp;
//                                delay(100);
//                        }
                //8*8
                        while (1)   //循环扫描
                        {
                                for (k=0;k<4;k++) //&Iuml;&Ocirc;&Ecirc;&frac34;4&cedil;&ouml;×&Ouml;
                                {
                                        for (z=0;z<1000;z++)
                                        {
                                                row=0x80; //先选第一行(共阳极)
                                                for (j=0;j<8;j++)
                                                {
                                                        send_byte(tabel[k][j]); //·列值
                                                        send_byte(row); //行
                                                        R_CLK=1; //给高,发出
                                                        R_CLK=0;
                                                        row=_cror_(row,1); //循环右移
                                                }
                                        }
                                }
                        }

//void zhongduan2()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                //8*8
//                        while (1)   //&Ntilde;&shy;&raquo;·&Eacute;¨&Atilde;è
//                        {
//                                for (k=0;k<4;k++)
//                                {
//                                        for (z=0;z<1000;z++)
//                                        {
//                                                row=0x80;
//                                                for (j=0;j<8;j++)
//                                                {
//                                                        send_byte(tabel[k][j]);
//                                                        send_byte(row);
//                                                        R_CLK=1;
//                                                        R_CLK=0;
//                                                        row=_cror_(row,1);
//                                                }
//                                        }
//                                }
//                        }
}

另外重建的点阵屏代码,只有点阵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ode tabel [4][8]={
        0xDB,0x00,0xDB,0x81,0xED,0xED,0xE9,0xEF,//&frac12;&Uacute;
        0x83,0xBB,0xBB,0x83,0xBB,0xBB,0x83,0xFF,//&Egrave;&Otilde;
        0xB7,0xB7,0xA1,0xB5,0x00,0xB7,0xAB,0x9D,//&iquest;ì
        0xC3,0xB7,0xB7,0xB7,0x00,0xF7,0xD3,0xA5 //&Agrave;&Ouml;
        };

sbit DIO=P3^4;
sbit S_CLK=P3^5;
sbit R_CLK=P3^6;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at=0xfe;
        S_CLK=0;
        R_CLK=0;
        for (i=0;i<8;i++)
        {
                if (dat & 0x01)
                        DIO=1;
                else
                        DIO=0;
                S_CLK=1;
                dat >>=1;
                S_CLK=0;
        }
}

unsigned char j,k,row;
unsigned int z;

void main()
{
        while (1)
        {
                for (k=0;k<4;k++)
                {
                        for (z=0;z<1000;z++)
                        {
                                row=0x80;
                                for (j=0;j<8;j++)
                                {
                                        send_byte(tabel[k][j]);
                                        send_byte(row);
                                        R_CLK=1;
                                        R_CLK=0;
                                        row=_cror_(row,1);
                                }
                        }
                }
        }
}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A: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at=0xfe;
        S_CLK=0;
        R_CLK=0;
        for (i=0;i<8;i++)
        {
                if (dat & 0x01)
                        DIO=1;
                else
                        DIO=0;
                S_CLK=1;
                dat >>=1;
                S_CLK=0;
        }
}去掉dat=0x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去掉可以了,终于弄回来了,太感谢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