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压 光照强度如何计算

楼主(2020-04-24):
我现在通过adc转换可以知道 光敏电阻(proteus中可变电阻代替了)对应的电压值  如何计算到光照强度呢  虽然光照强度和电阻不是线性的  但是如果就是用光敏电阻测光照强度 有没有近似的计算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光敏电阻型  我查了一些datasheet里面的图都没有电阻和照度的关系图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这个有现成公式最好,但估计不会很准,因为器件个体有差异。没有的话可以用摄影的测光表进行校准。具体就是同等光照下测一下光敏电阻的端电压,和测光表的读数,不同情况下多测几次制出一张表格。测光表的读数和光照强度的关系可以从说明书中知道。

网友B:
光敏电阻只是测量光的亮和暗而已,并没有对应的照度的
BPW34S
请搜索这个元件参考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