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STC12C5A60S2+1602电压表

楼主(2020-04-25):
LCD1602 D0~D7接P0口,RS=P3.1,RW=P3.2,sbit E=P3.3。
电压测试口接P1.0。供电电压要稳定5V才能准确测量。另外因为没有加电阻,只能测5V以下电压。
废话少说,直接上实物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 P0                //LCD1602数据接口
sbit RS=P3^1;                //设置RS引脚接口,RS=0,指令寄存器;RS=1,数据寄存器
sbit RW=P3^2;                //设置R/W引脚接口,R/W=0,写;R/W=1,读
sbit E=P3^3;                //设置E引脚接口,E允许信号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
sfr ADC_CONTR=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0xBD;                //ADC high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unsigned char V[]="000000";
unsigned int ADC_temp=0;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0xff;
    ADC_RES=0;
    ADC_CONTR=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

/******************************
                读取ADC
******************************/
unsigned char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
        {
                ADC_CONTR=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CONTR &=~ADC_FLAG;
                return ADC_RES;
                }

/******************************
                LCD忙检测
******************************/
void CheckBusy(void)
        {
                unsigned int nTimeOut=0;
                RS=0;
                RW=1;
                E=0;
                E=1;
                while((LCD&0x80)&&(++nTimeOut !=0));
                E=0;
                RS=0;
                RW=1;
        }

/******************************
                LCD发送命令或数据
******************************/
void SendCmdorData(unsigned char byCmdorData,bit DI)
        {
                CheckBusy();
                RS=DI;
                RW=0;
                E=0;
                LCD=byCmdorData;
                Delay(5);
                E=1;
                Delay(5);
                E=0;
                RW=1;
                RS=0;
        }

/******************************
                LCD初始化子
******************************/
void Init(void)
        {
                SendCmdorData(0x38,0);
                Delay(50);
                SendCmdorData(0x01,0);
                Delay(50);
                SendCmdorData(0x06,0);
                Delay(50);
                SendCmdorData(0x0c,0);
                Delay(50);
        }

/******************************
                地址转换
******************************/
void SetAddress(unsigned char x,y)
        {
                unsigned char byAddress;
                switch(x)
                        {
                        case 1:
                                byAddress=0x80+y;
                        break;
                        case 2:
                                byAddress=0xC0+y;
                        break;
                        default:break;
                        }
                        SendCmdorData(byAddress,0);
        }

网友A(2020-09-16):
楼主有完整的keil工程文件吗?

网友A:
楼主,有完整的keil工程文件吗?

网友B(2020-10-30):
用不了哦

网友C:
这么巧我用的开发板跟你一样的

网友C:
可以用,跟楼主一样的开发板,由于原来的lcd排针占用了p1口所以要改针脚。按照楼主的引脚接线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D(2020-12-02):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吗?头文件楼主是自己改过了吗?STC12C5A60S2 不是这个头文件吗?

楼主(2022-03-28):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完整的keil工程文件吗?

有的,附近里面有

楼主:
可以用吧,我都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巧我用的开发板跟你一样的

哈哈哈,淘宝就这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跟楼主一样的开发板,由于原来的lcd排针占用了p1口所以要改针脚。按照楼主的引脚接线完全没有问题

嗯嗯,程序里面我标注好的了,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吗?头文件楼主是自己改过了吗?STC12C5A60S2 不是这个头文件吗?

附件里面的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