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源正负极接翻了,单片机发烫,但是可以下载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20-04-25):
太阳能追光系统设计出现了点问题,用4针口的接口下载程序时,把正负极接翻了,单片机也发烫。后来搞清楚问题后。可以下载程序,但是发现实现不了追光了,以前是可以的,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坏了,换一块吧,另外在电源正极串上一个二极管,可以有效防止电源接反损坏芯片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呀?居然还能下载!有一次用的是STC89C52,正负极接反了,闻到另外焦糊味,手摸单片机发烫,然后就看到表面变形了......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