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8086CPU 八人抢答器程序设计

楼主:
这是最近几天做的,利用proteus仿真软件,做的八人抢答器~
附图片,代码。和整个工程

最后说一下,我用的proteus 8.6版本

8086源程序如下:
;====================================================================
; Main.asm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三 十一月 7 2018
; Processor: 8086
; Compiler:  MASM32
; Before starting simulation set Internal Memory Size
; in the 8086 model properties to 0x10000
;====================================================================

DATA  SEGMENT

        ;U1
        IOCON         EQU 8006H          ;设置com
        IOA      EQU 8000H          ;设置A端口
        IOB      EQU 8002H          ;设置B端口
        IOC      EQU 8004H            ;设置C端口

        ;U2
        IOCON2         EQU 9006H          ;设置com
        IOA2     EQU 9000H          ;设置A端口
        IOB2     EQU 9002H          ;设置B端口
        IOC2     EQU 9004H            ;设置C端口

        X0      DB  0FEH
        X1      DB  0FDH
        X2      DB  0FBH
        X3      DB  0F7H

        X4      DB  0EFH
        X5      DB  0DFH
        X6      DB  0BFH
        X7      DB  07FH

        DISPLAY DB  6FH, 7FH, 07H, 7DH, 6DH, 66H, 4FH, 5BH, 06H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START:  MOV     BX,OFFSET DISPLAY  ;把DISPLAY的有效地址送到BX

        MOV        AL,80H             ;设置8255(1)的工作方式:方式0
        MOV        DX,IOCON
        OUT        DX,AL

        MOV        AL,80H             ;设置8255(2)的工作方式:方式0
        MOV        DX,IOCON2
        OUT        DX,AL

        MOV        DX,IOC             ;按键保持高电平状态
        MOV        AL,0FFH
        OUT        DX,AL

        MOV        DX,IOC2            ;按键保持高电平状态
        MOV        AL,0FFH
        OUT        DX,AL

        MOV        DX,IOA2
        MOV        AL,0FFH
        OUT        DX,AL

        MOV        AL,0FFH            ;设置LED灯初始保持关闭状态
        MOV        DX,IOB
        OUT        DX,AL

        MOV     CX,9                ;设置重复次数

BEGIN:  MOV     DX,IOC2             ;获取IOC2的状态
        IN      AL,DX               ;把IOC2的状态传送到累加器AX(AL)
        CMP     AL,X0               ;主持人按下启动
        JE      TIMER
        JMP     BEGIN

TIMER:
        MOV        AL,0FEH
        MOV        DX,IOA2
        OUT        DX,AL

        MOV     DX,IOC             ;获取IOC的状态
        IN      AL,DX              ;把IOC的状态传送到累加器AX(AL)

        CMP     AL,X0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0
        JE      LED0
        CMP     AL,X1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1
        JE      LED1
        CMP     AL,X2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2
        JE      LED2
        CMP     AL,X3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3
        JE      LED3
        CMP     AL,X4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4
        JE      LED4
        CMP     AL,X5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5
        JE      LED5
        CMP     AL,X6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6
        JE      LED6
        CMP     AL,X7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7
        JE      LED7

        MOV        DX,IOA
        MOV     AL,[BX]            ;取一个数据送到AL
        OUT        DX,AL              ;IO输出对应断码
        INC     BX                 ;修改地址指针
        DEC     CX                 ;循环次数减1
        JZ      LED                ;CX=0跳转LED
        CALL        DELAY1             ;延时一段时间

        JMP        TIMER

LED0:   MOV        AL,X0
        MOV        DX,IOB
        OUT        DX,AL

        MOV        AL,0FDH
        MOV        DX,IOA2
        OUT        DX,AL

        JMP        STOP
LED1:   MOV        AL,X1
        MOV        DX,IOB
        OUT        DX,AL

        MOV        AL,0FDH
        MOV        DX,IOA2
        OUT        DX,AL

        JMP        STOP
LED2:   MOV        AL,X2
        MOV        DX,IOB
        OUT        DX,AL

        MOV        AL,0FDH
        MOV        DX,IOA2
        OUT        DX,AL

        JMP        STOP
LED3:   MOV        AL,X3
        MOV        DX,IOB
        OUT        DX,AL

        MOV        AL,0FDH
        MOV        DX,IOA2
        OUT        DX,AL

        JMP        STOP
LED4:   MOV        AL,X4
        MOV        DX,IOB
        OUT        DX,AL

        MOV        AL,0FDH
        MOV        DX,IOA2
        OUT        DX,AL

        JMP        STOP
LED5:   MOV        AL,X5
        MOV        DX,IOB
        OUT        DX,AL

        MOV        AL,0FDH
        MOV        DX,IOA2
        OUT        DX,AL

        JMP        STOP
LED6:   MOV        AL,X6
        MOV        DX,IOB
        OUT        DX,AL

        MOV        AL,0FDH
        MOV        DX,IOA2
        OUT        DX,AL

        JMP        STOP
LED7:   MOV        AL,X7
        MOV        DX,IOB
        OUT        DX,AL

        MOV        AL,0FDH
        MOV        DX,IOA2
        OUT        DX,AL

        JMP        STOP

STOP:   MOV        DX,IOA
        MOV     AL,[BX]             ;取一个数据送到AL
        OUT        DX,AL               ;IO输出对应断码

        MOV     DX,IOC2
        IN      AL,DX
        CMP     AL,X1
        JE        START

        JMP     STOP

LED:    MOV        AL,0F0H            ;如果没人抢答,四个LED闪烁
        MOV        DX,IOB
        OUT        DX,AL
        CALL        DELAY2
        MOV        AL,0FFH
        MOV        DX,IOB
        OUT        DX,AL

        CALL        DELAY2
        MOV        AL,0F0H
        MOV        DX,IOB
        OUT        DX,AL
        CALL        DELAY2
        MOV        AL,0FFH
        MOV        DX,IOB
        OUT        DX,AL

        CALL        DELAY2
        MOV        AL,0F0H
        MOV        DX,IOB
        OUT        DX,AL
        CALL        DELAY2
        MOV        AL,0FFH
        MOV        DX,IOB
        OUT        DX,AL
        CALL        DELAY2

        MOV     BX,OFFSET DISPLAY   ;把DISPLAY的有效地址送到BX
        MOV     CX,9                ;设置重复次数
        JMP     TIMER

DELAY1:
        PUSH        AX
        PUSH        CX
        MOV        CX,0004H
DELY2:
        CALL        DELAY2
        LOOP        DELY2
        POP        CX
        POP        AX
        RET
DELAY2:
        PUSH        CX
        MOV        CX,0f000H
        ;--------------------------------------;
        MOV     DX,IOC             ;获取IOC的状态
        IN      AL,DX              ;把IOC的状态传送到累加器AX(AL)

        CMP     AL,X0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0
        JE      LED0
        CMP     AL,X1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1
        JE      LED1
        CMP     AL,X2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2
        JE      LED2
        CMP     AL,X3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3
        JE      LED3
        CMP     AL,X4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4
        JE      LED4
        CMP     AL,X5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5
        JE      LED5
        CMP     AL,X6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6
        JE      LED6
        CMP     AL,X7              ;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LED7
        JE      LED7
        ;--------------------------------------;
DELA1:
        LOOP        DELA1
        POP        CX
        RET

ENDLESS:
        JMP     ENDLESS
CODE    ENDS
        END START

网友A(2020-06-25):
除了黑币还有别的方法看到你的工程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