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片74hc138设计电子时钟程序求助

楼主(2020-04-25):
仿真图如下,单片机要求电子时钟设计12小时制,显示信息为:-HHMM空SS.s空,其中-代表上午还是下午,上午不亮,下午亮-,HH代表小时,MM代表分钟,SS代表整数秒,s代表小数秒,空表示不显示。我是根据8位工程仿真来改的,要求需要10位,现在程序不知道怎么弄,求大佬指点。

楼主:
8位程序在附近怎么参考去修改,思路是什么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fmq=P3^0; //蜂鸣器控制

char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0xc6,  0xc7,  0x88,};                //共阳极数码管编码 “0-9”
//                0    1   2     3   4     5    6   7    8   9     不显示   C       L      A
uchar val[8]={0,0,0,0,0,0,11,12};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uint count=0;   //
char shi=0,fen=0,miao=0;   //时分秒变量
char nzshi=0,nzfen=0,nzmiao=0;        //闹钟时分秒变量
uchar wei=0x01,duan=0;       // 控制数码管段 和位显示的变量

void led() //数码管扫描函数
{
            P0=0Xff;
                  P2=wei;
      if((duan==1)||(duan==3))  //这里是加小数点用的
                        {
         P0=(table[val[duan]]&0x7f);
      }
                   else
                        {
       P0=table[val[duan]];
      }

            duan++;
            if(duan>7)
                        duan=0;
                  wei=_crol_(wei,1);
}

void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T0=1;
  TR0=1;
  EA=1;
}

uchar keytime=0;  //按键
uint bjtime=0;  //报警计时变量
bit  sjbs=0;  //按键A 控制时间走停的变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if(sjbs)
{
  count++;
}
  bjtime++;
keytime++;
led();                //2ms扫描一次数码管显示
}

uchar key()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uchar kzt=0;
                uchar sb=25;
                switch(kzt)
                {
                 case 0:
                 P1=0xff;
                 if(P1!=0xff)
                        {
                         kzt=1;
                         return 25;
                        }
                 break;
                case 1:
                P1=0xff;
                        if(P1!=0xff)
                         {
                                switch(P1)
                                {
                                 case 0xfe:
                                 sb=1;
                                 break;
                                 case 0xfd:
                                 sb=2;
                                 break;
                                 case 0xfb:
                                 sb=3;
                                break;
                                case 0xf7:
                                 sb=4;
                                 break;
        case 0xef:
                                 sb=5;
                                 break;
                                 case 0xdf:
                                 sb=6;
                                 break;
                                 case 0xbf:
                                 sb=7;
                                break;
                                case 0x7f:
                                 sb=8;
                                 break;
                                }
                         kzt=2;
                        return sb;
                        }
                         else
                        {
                        kzt=0;
                        return 25;
                        }
                        break;

                        case 2:
                        P1=0xff;
                        if(P1==0xff)
                        {
                         kzt=0;
                         return 25;
                        }
                        break;
                        }
                return 25;
}

void sj()         //时分秒时间更新
{
         if(count>499)
         {
           count=0;
                 miao++;
                  if(miao>59)
                        {
                 miao=0;
                                fen++;
                                 if(fen>59)
                                 {
                      fen=0;
                                          shi++;
                                          if(shi>23)
                                                {
                    shi=0;
                                          }
                                  }
             }

         }

}

void  main()
{
   uchar keycode=25,zt=1;
   bit bjbs=0;
        fmq=1;
  time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
   if(keytime>9) //20ms 扫描一次按键
         {
    keytime=0;
                keycode=key();
   }

         if(((fen==0)&&(miao==0))||((shi==nzshi)&&(fen==nzfen)&&(miao==nzmiao)))
         { //  判断整点                判断是否到闹钟时间
     bjbs=1;
                 fmq=0;
                 bjtime=0;
   }

         if(bjbs)   //报警处理
         {
     if(bjtime>30000)
           {
      fmq=1;
                        bjbs=0;
     }
                 if((keycode>1)&&(keycode<5)) //只要在鸣叫时调节就停止鸣叫
                 {
       bjbs=0;
                         fmq=1;
     }
   }

   switch(zt)
   {
    case 1:   // 时钟显示

         val[0]=shi/10;  //显示数据更新
         val[1]=shi%10;

         val[2]=fen/10;
         val[3]=fen%10;

         val[4]=miao/10;
         val[5]=miao%10;

         val[6]=11;
         val[7]=12;

                if(keycode==1)  //A   时间运行与暂停
         {
    sjbs=!sjbs;
                 keycode=25;
   }
         sj();

                 if(keycode==2)  //B 秒加1
         {
     miao++;
                 if(miao>59)
                 {
      miao=0;
     }
                 keycode=25;
   }

                 if(keycode==3)//C分 加1
         {
    fen++;
                 if(fen>59)
                 {
      fen=0;
     }
                 keycode=25;
   }

                 if(keycode==4)//D 时加1
         {
    shi++;
                 if(shi>23)
                 {
      shi=0;
     }
                 keycode=25;
   }

                  if(keycode==5) //E 进入闹钟设置状态
         {
      zt=2;
                 keycode=25;
   }

                break;

                case 2: //闹钟显示与调节

                sj();        //时间更新
         val[0]=nzshi/10; //显示数据更新
         val[1]=nzshi%10;

         val[2]=nzfen/10;
         val[3]=nzfen%10;

         val[4]=nzmiao/10;
         val[5]=nzmiao%10;

         val[6]=13;
         val[7]=12;

            if(keycode==2) //B 闹钟秒加1
         {
     nzmiao++;
                 if(nzmiao>59)
                 {
      nzmiao=0;
     }
                 keycode=25;
   }

                 if(keycode==3) //C  闹钟分加1
         {
    nzfen++;
                 if(nzfen>59)
                 {
      nzfen=0;
     }
                 keycode=25;
   }

                 if(keycode==4) //D 闹钟时加1
         {
    nzshi++;
                 if(nzshi>23)
                 {
      nzshi=0;
     }
                 keycode=25;
   }

                  if(keycode==5) //E 进入时钟显示状态
         {
      zt=1;
                 keycode=25;
   }
                break;

  }

  }

}

网友A:
8086可调时钟,用到74hc138则需要把电路图稍微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