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I2C通信及从AT24C02读取保存数据来显示在4位数码管上的项目工程

楼主(2020-04-25):
/***Main.C***/
#include <reg52.h>//包含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2C.H"//包含I2C.H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自定义uchar为unsigned char(即无符号字符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自定义uint为unsigned int(即有符号整数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65535。)
uchar i2cwriteflag;//AT24C02存储芯片写入标志位变量
uchar qian,bai,shi,ge;//数值个位变量、数值十位变量、数值百位变量、数值千位变量
uchar valuege,valueshi,valuebai,valueqian;//数值个位数变量、数值十位数变量、数值百位数变量、数值千位数变量
uint count,value;//声明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数值变量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阴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高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  void Delay100us()    //晶振11.0592MHz,100微妙延时。
//{
//   unsigned char i, j;
//   _nop_();
//   _nop_();
//   i = 2;
//   j = 15;
//   do
// {
//    while (--j);
//   }
//   while (--i);
// }
  void delay(uint z)//延时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ShuMaGuanDisplayValue(uint value)//数码管显示数值函数
//{
//   qian=value%10000/1000;//数码管千位变量
//   bai=value%1000/100;//数码管百位变量
//   shi=value%100/10;//数码管十位变量
//   ge=value%10;//数码管个位变量
//
//   P2=0xfe;//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   P0=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   delay(5);//延时
//
//   P2=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   P0=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   delay(5);//延时
//
//
//   P2=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   P0=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   delay(5);//延时
//
//   P2=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   P0=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   delay(5);//延时

//   weixuan=1;
//   P0=0xfe;//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   weixuan=0;
//   duanxuan=1;
//   P0=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   duanxuan=0;
//   P0=0xff;
//   Delay(5);//延时
//
//   weixuan=1;
//   P0=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   weixuan=0;
//   duanxuan=1;
//   P0=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   duanxuan=0;
//   P0=0xff;
//   Delay(5);//延时
//
//   weixuan=1;
//   P0=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   weixuan=0;
//   duanxuan=1;
//   P0=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   duanxuan=0;
//   P0=0xff;
//   Delay(5);//延时
//
//   weixuan=1;
//   P0=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   weixuan=0;
//   duanxuan=1;
//   P0=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   duanxuan=0;
//   P0=0xff;
//   Delay(5);//延时
// }
  void ShuMaGuanDisplayValue(uchar valuege,valueshi,valuebai,valueqian)//数码管显示数值函数
{
   P2=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P0=table[valu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delay(5);//延时

   P2=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P0=table[valu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delay(5);//延时

   P2=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P0=table[valu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delay(5);//延时

   P2=0xfe;//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P0=table[valu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delay(5);//延时
  }
  void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设定定时器类型为定时器0,定时器工作模式为模式0。
   TH0=(65536-50000)/256;//TH0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TL0装初值
   EA=1;//开启定时器总中断
   ET0=1;//开启定时器0中断开关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TH0重新装值
   TL0=(65536-50000)%256;//TL0重新装值
   count++;//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先赋值再加
   if(count==18)//判断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是否为18次
  {
    count=0;//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置0
    i2cwriteflag=1;//AT24C02存储芯片写入标志位变量置1
    valuege++;//数值个位数变量先赋值再加
    if(valuege==10)//判断数值个位数变量是否为10
   {
     valuege=0;//数值个位数变量置0
     valueshi++;//数值十位数变量先赋值再加
     if(valueshi==10)//判断数值十位数变量是否为10
    {
      valueshi=0;//数值十位数变量置0
      valuebai++;//数值百位数变量先赋值再加
      if(valuebai==10)//判断数值百位数变量是否为10
     {
       valuebai=0;//数值百位数变量置0
       valueqian++;//数值千位数变量先赋值再加
       if(valueqian==10)//判断数值千位数变量是否为10
      {
        valueqian=9;//数值千位数变量置9
       }
      }
     }
    }
    if(valuege==9&&valueshi==9&&valuebai==9&&valueqian==9)//判断数值个位数变量是否为9与数值十位数变量是否为9与数值百位数变量是否为9与数值千位数变量是否为9
   {
     valuege=0;//数值个位数变量置0
     valueshi=0;//数值十位数变量置0
     valuebai=0;//数值百位数变量置0
     valueqian=0;//数值千位数变量置0
    }
   }
  }
  void main()//主函数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i2cinit();//I2C初始化信号函数
//   value=i2cread_add(0xa0,0);
   valuege=i2cread_add(0xa0,0);//读出AT24C02存储芯片第0地址所写数值个位数变量
   valueshi=i2cread_add(0xa0,1);//读出AT24C02存储芯片第1地址所写数值十位数变量
   valuebai=i2cread_add(0xa0,2);//读出AT24C02存储芯片第2地址所写数值百位数变量
   valueqian=i2cread_add(0xa0,3);//读出AT24C02存储芯片第3地址所写数值千位数变量
   while(1)//固定循环
{
    if(i2cwriteflag==1)//判断AT24C02存储芯片写入标志位变量是否为1
  {
     i2cwriteflag=0;//AT24C02存储芯片写入标志位变量置0
//   i2cwrite_add(0xa0,0,value);
     i2cwrite_add(0xa0,0,valuege);//往AT24C02存储芯片第0地址写入数值个位数变量
     ShuMaGuanDisplayValue(valuege,valueshi,valuebai,valueqian);//数码管显示数值
     i2cwrite_add(0xa0,1,valueshi);//往AT24C02存储芯片第1地址写入数值十位数变量
     ShuMaGuanDisplayValue(valuege,valueshi,valuebai,valueqian);//数码管显示数值
     i2cwrite_add(0xa0,2,valuebai);//往AT24C02存储芯片第2地址写入数值百位数变量
     ShuMaGuanDisplayValue(valuege,valueshi,valuebai,valueqian);//数码管显示数值
     i2cwrite_add(0xa0,3,valueqian);//往AT24C02存储芯片第3地址写入数值千位数变量
     ShuMaGuanDisplayValue(valuege,valueshi,valuebai,valueqian);//数码管显示数值
   }
//    ShuMaGuanDisplayValue(value);//数码管显示数值
    ShuMaGuanDisplayValue(valuege,valueshi,valuebai,valueqian);//数码管显示数值
  }
}

/***I2C.C***/
#include "I2C.H"//包含I2C.H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自定义uchar为unsigned char(即无符号字符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自定义uint为unsigned int(即有符号整数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65535。)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
}
  void i2cstart()//单片机I2C总线启动信号函数
{
   SDA=1;//AT24C02芯片串行数据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SCL=1;//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SDA=0;//AT24C02芯片串行数据端置低电平
   delay();//延时
}
  void i2cstop()//单片机I2C总线停止信号函数
{
   SDA=0;//AT24C02芯片串行数据端置低电平
   delay();//延时
   SCL=1;///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SDA=1;//AT24C02芯片串行数据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
  void i2crespons()//单片机I2C应答信号函数
{
   uchar i;//计时变量
   SCL=1;//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while((SDA==1)&&(i<250)) //加个延时退出,防止没应答进入死循环。
   i++;//计时变量先赋值再加
   SCL=0;//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低电平
   delay();//延时
}
//  void i2cnorespons()//I2C不应答信号函数
//{
//   SCL=1;
//   delay();
//   SDA=1;
//   SCL=0;
//   delay();
// }
  void i2cinit()//单片机I2C总线初始化信号函数
{
   SDA=1;//AT24C02芯片串行数据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SCL=1;//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
  void i2cwrite_byte(uchar value)//单片机I2C总线向从机写一个字节信号函数
{
   uchar i,temp;//字节位变量、临时变量
   temp=value;//数据变量赋给临时变量
   for(i=0;i<8;i++)//循环8位
{
    temp=temp<<1;//临时变量左移一位
    SCL=0;//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低电平
    delay();//延时
    SDA=CY;//CY是进位标志
    delay();//延时
    SCL=1;//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
   SCL=0;//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低电平
   delay();//延时
   SDA=1;//AT24C02芯片串行数据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
  uchar i2cread_byte()//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向从机读一个字节信号函数
{
   uchar i,k;//字节位变量、临时变量
   SCL=0;//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低电平
   delay();//延时
   SDA=1;//AT24C02芯片串行数据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for(i=0;i<8;i++)//循环8位
{
   SCL=1;//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高电平
   delay();//延时
   k=(k<<1)|SDA;//一个字节
   SCL=0;//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置低电平
   delay();//延时
  }
   return k;//返回临时变量
}
  void i2cwrite_add(uchar salveaddress,uchar address,uint value)//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向某个从机的某个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信号函数
{
   i2cstart();//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开始信号
   i2cwrite_byte(salv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应答信号
   i2cwrite_byte(address);//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i2c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应答信号
   i2cwrite_byte(value);//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往AT24C02芯写入数据
   i2c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应答信号
   i2cstop();//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停止信号
}
  uint i2cread_add(uchar salveaddress,uchar addres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向某个从机的某个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信号函数
{
   uint information;//声明一个数据变量
   i2cstart();//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开始信号
   i2cwrite_byte(salv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应答信号
   i2cwrite_byte(address);//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i2c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应答信号
   i2cstart();//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开始信号
   i2cwrite_byte(salveaddress+1);//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i2c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应答信号
   information=i2cread_byte();//单片机I2C总线接口读取AT24C02芯片所存数据赋给数据变量
//   i2cno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不应答信号
   i2cstop();//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停止信号
   return information;//返回数据变量
}

/***I2C.H***/
#ifndef __I2C_H__//防止Main.C头文件和I2C.C头文件同时编译i2c.h文件出现多重定义
#define __I2C_H__//
#include <reg52.h>//包含52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自定义uchar为unsigned char(即无符号字符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自定义uint为unsigned int(即有符号整数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65535。)
sbit SCL=P3^0;//位定义AT24C02芯片串行时钟输入端为单片机P3.0端口
sbit SDA=P3^1;//位定义AT24C02芯片串行数据端为单片机P3.1端口
void delay();//延时程序
void i2cstart();//单片机I2C总线启动信号函数
void i2cstop();//单片机I2C总线停止信号函数
void i2c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应答信号函数
//void i2cnorespons();//单片机I2C总线不应答信号函数
void i2cinit();//单片机I2C总线初始化信号函数
void i2cwrite_byte(uchar value);//单片机I2C总线向从机写一个字节信号函数
uchar i2cread_byte();//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向从机读一个字节信号函数
void i2cwrite_add(uchar salveaddress,uchar address,uint value);//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向某个从机的某个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信号函数
uint i2cread_add(uchar salveaddress,uchar address);//单片机I2C总线接口向某个从机的某个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信号函数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