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3100|回1|收藏
楼主 ID:171036 只看他

楼主(2020-04-25):
代码:

#include <reg52.h>//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intrins.h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自定义uchar为unsigned char(即无符号字符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自定义uint为unsigned int(即有符号整数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65535。)
#define ISP_ReadCommand 0x01  //自定义ISP的读字节操作
#define ISP_WriteCommand 0x02 //自定义ISP的写字节操作
#define ISP_EraseCommand 0x03 //自定义ISP的擦除扇区操作
#define ERROR   0
#define OK         1
sbit duanxuan=P2^6;
sbit weixuan=P2^7;
uint count,value;//声明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数值变量
uint ge,shi,bai,qian;//声明数码管个位变量、数码管十位变量、数码管百位变量、数码管千位变量
uint valuege,valueshi,valuebai,valueqian;//声明数值变量个位变量、数值变量十位变量、数值变量百位变量、数值变量千位变量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阴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高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define WAIT_TIME   0x00     //mcu clock 小于 4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1     //mcu clock 小于 2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2     //mcu clock 小于 1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3       //mcu clock 小于 5mhz
sfr ISP_DATA=0xe2;  //Flash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0xe3; //Flash高字节地址寄存器
sfr ISP_ADDRL=0xe4; //Flash低字节地址寄存器
sfr ISP_CMD=0xe5;   //Flash命令模式寄存器
sfr ISP_TRIG=0xe6;  //Flash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0xe7; //ISP/IAP 控制寄存器
//  void Delay100us()    //晶振11.0592MHz,100微妙延时。
//{
//   unsigned char i, j;
//   _nop_();
//   _nop_();
//   i = 2;
//   j = 15;
//   do
// {
//    while (--j);
//   }
//   while (--i);
// }
  void Delay(uint z)//延时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OPEN_ISP_IAP()//打开ISP/IAP功能函数
{
   EA=0;//关中断
   ISP_CONTR=ISP_CONTR&0x18;//0001,1000
   ISP_CONTR=ISP_CONTR|WAIT_TIME;//写入硬件延时
   ISP_CONTR=ISP_CONTR|0x80;//ISPEN=1
}
  void CLOSE_ISP_IAP()//关闭ISP/IAP功能函数
{
   ISP_CONTR=ISP_CONTR&0x7f;//ISPEN=0
   ISP_TRIG=0x00;//关掉与ISP有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EA=1;//开中断
}
  void ActiveOperate(void)//触发执行函数
{
   OPEN_ISP_IAP(); //打开ISP/IAP功能
   ISP_TRIG=0x46;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ISP_TRIG=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_nop_();//延时
}
  uchar ReadByte(uint byteaddress)//读字节函数
{
   ISP_ADDRH=(uchar)(byteaddress>>8);//高8位字节地址
   ISP_ADDRL=(uchar)(byteaddress&0x00ff);//低8位字节地址
   ISP_CMD=ISP_CMD&0xf8;//清除低3位
   ISP_CMD=ISP_CMD|ISP_ReadCommand;//写入读命令
   ActiveOperate();//触发执行
   CLOSE_ISP_IAP();//关闭ISP/IAP功能
   return (ISP_DATA);//返回读到的数据
}
  void SectorErase(uint sectoraddress)//删除扇区函数
{
   uint isectoraddress;//声明扇区地址变量
   isectoraddress=(sectoraddress&0xfe00);//扇区地址赋值
   ISP_ADDRH=(uchar)(isectoraddress>>8);//高8位字节地址
   ISP_ADDRL=0x00;//低8位字节地址复位
   ISP_CMD=ISP_CMD&0xf8;//清除低3位
   ISP_CMD=ISP_CMD|ISP_EraseCommand;//擦除命令3
   ActiveOperate();//触发执行
   CLOSE_ISP_IAP();//关闭ISP/IAP功能
}
  void WriteByte(uint byteaddress,uchar originaldata)//写字节函数
{
   ISP_ADDRH=(uchar)(byteaddress>>8);//高8位字节地址
   ISP_ADDRL=(uchar)(byteaddress&0x00ff);//低8位字节地址
   ISP_CMD=ISP_CMD&0xf8;//清除低3位
   ISP_CMD=ISP_CMD|ISP_WriteCommand;//写命令2
   ISP_DATA=originaldata;//写入数据准备
   ActiveOperate();//触发执行
   CLOSE_ISP_IAP();//关闭ISP/IAP功能
}
  void ShuMaGuanDisplayValue(uint value)//数码管显示数值函数
{
   qian=value/1000;//数码管千位变量
   bai=value%1000/100;//数码管百位变量
   shi=value%100/10;//数码管十位变量
   ge=value%10;//数码管个位变量

//
//   P2=0xfe;//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   P0=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   Delay(5);//延时

//   P2=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   P0=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   Delay(5);//延时

//   P2=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   P0=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   Delay(5);//延时

//   P2=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   P0=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   Delay(5);//延时

   weixuan=1;
   P0=0xfe;//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weixuan=0;
   duanxuan=1;
   P0=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duanxuan=0;
   P0=0xff;
   Delay(5);//延时

   weixuan=1;
   P0=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weixuan=0;
   duanxuan=1;
   P0=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duanxuan=0;
   P0=0xff;
   Delay(5);//延时

   weixuan=1;
   P0=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weixuan=0;
   duanxuan=1;
   P0=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duanxuan=0;
   P0=0xff;
   Delay(5);//延时

   weixuan=1;
   P0=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weixuan=0;
   duanxuan=1;
   P0=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duanxuan=0;
   P0=0xff;
   Delay(5);//延时
}
  void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设定定时器类型为定时器0,定时器工作模式为模式0。
   TH0=(65536-50000)/256;//TH0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TL0装初值
   EA=1;//开启定时器总中断
   ET0=1;//开启定时器0中断开关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TH0重新装值
   TL0=(65536-50000)%256;//TL0重新装值
   count++;//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先赋值再加
  }
  void main()//主函数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alue=ReadByte(0x2004)*1000+ReadByte(0x2003)*100+ReadByte(0x2002)*10+ReadByte(0x2001);//断电后,读取EEPROM存储器掉电保存的数据。
   if(value>=3600)//判断数值变量是否大于等于3600
   value=0;//数值变量置0
   while(1)//固定循环
{
    if(count==18)//判断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是否为18次
  {
     count=0;//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归零
     value++;//数值变量先赋值再加
     valueqian=value/1000;//数值变量千位变量
     valuebai=value%1000/100;//数值变量百位变量
     valueshi=value%100/10;//数值变量十位变量
     valuege=value%10;//数值变量个位变量
     SectorErase(0x2000);//擦除EEPROM第一扇区
     WriteByte(0x2004,valueqian);//对EEPROM第一扇区第4个扇区地址(从第0个扇区地址数起)重新写入数据
     WriteByte(0x2003,valuebai);//对EEPROM第一扇区第3个扇区地址(从第0个扇区地址数起)重新写入数据
     WriteByte(0x2002,valueshi);//对EEPROM第一扇区第2个扇区地址(从第0个扇区地址数起)重新写入数据
     WriteByte(0x2001,valuege);//对EEPROM第一扇区第1个扇区地址(从第0个扇区地址数起)重新写入数据
     if(value==3600)//判断数值变量是否达到3600
   {
      value=0;//数值变量归零
     }
    }
    ShuMaGuanDisplayValue(value);//数码管显示数值
   }
}
沙发 ID:976070 只看他

网友(2021-12-19):
正在看相同问题,学习了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