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模块是怎么实现GPRS/4数据通信的无缝切换?用不用经过程序来实现?

楼主(2020-04-25):
(无正文)

网友A:
这应该是模块自行根据信号情况决定的吧,就像4G手机在没有4G信号的时候可以用2G信号。

网友B:
很好,信息想学习

网友B:
是不是,这应该是模块自行根据信号情况决定的吧,就像4G手机在没有4G信号的时候可以用2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