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2020-04-25):
啥情况 我对着师傅的一摸一样  就是错 把数组去掉就没问题了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eg_sel=P1^5;
sbit bit_sel=P1^4;
#define DATA P0
u8 seg_tab[]={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void main(void){
                                                        P0=0Xff;
                                                        P1=0xff;
                                                        seg_sel=0;
                                                        bit_sel=0;
                                                        while(1){
                                                        bit_sel=1;
                                                        DATA=0x80;
                                                        bit_sel=0;
                                                        seg_sel=1;
                                                        DATA=seg_tab[1];
                                                        seg_sel=0;
                                                        }
                                }

错误

Build target '目标 1'
compiling 数码管3.c...
事牍?.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事牍?.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事牍?.c(11):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事牍?.c(11):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事牍?.c(12): error C231: 'P1': redefinition
事牍?.c(12): error C231: 'P1': redefinition
事牍?.c(13): error C231: 'seg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3): error C231: 'seg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4): error C231: 'bit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4): error C231: 'bit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while'
事牍?.c(1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1'
事牍?.c(16): error C279: 'bit_sel':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事牍?.c(16): error C231: 'bit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6): error C231: 'bit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7): error C279: 'P0':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事牍?.c(17):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事牍?.c(17):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事牍?.c(18): error C279: 'bit_sel':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事牍?.c(18): error C231: 'bit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8): error C231: 'bit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9): error C279: 'seg_sel':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事牍?.c(19): error C231: 'seg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19): error C231: 'seg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20): error C279: 'P0':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事牍?.c(20):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事牍?.c(20):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事牍?.c(21): error C279: 'seg_sel': multiple initialization
事牍?.c(21): error C231: 'seg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21): error C231: 'seg_sel': redefinition
事牍?.c(2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目标未创建

网友A:
你与师傅的差别就是数组后面少一个 ; 。

网友B:
数组后面少了个分号

网友C:
u8 seg_tab[]={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

网友D:
就是数组后面得加个分号,想这样:
u8 seg_tab[]={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
我有时也很粗心,这种错误编译器有时还找不准地方,还是应该熟练些,第一次就写对,出错再找太麻烦。感谢你,给我也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