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路中的电流设置为可调,0-3A左右
#

楼主(2020-04-25):
我自己按照电路知识通过增加负载来改变电流,但是结果刚好相反,增加负载的时候电流反而减小了,而且可调的范围也很小,想问问有没有知道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增加负载,电流应当变大。如果增加负载的电阻,电流就会变小。

哦,我懂了我直接给增加电阻来改变负载是有问题的,应该换原件对不对,比如把之前当作负载的电阻改成电机,对么,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电源有多种,恒压源、恒流源,你现在这个是恒流源;
负载改变的时候,电源会跟着变化,保持恒定的 ...

我用的仿真软件给的电恒压源,就是电流的变化量太小了,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将电流的大小改变的明显一点啊

网友C:
你好!
电源有多种,恒压源、恒流源,你现在这个是恒流源;
负载改变的时候,电源会跟着变化,保持恒定的电流。

网友D:
电流大小是由电源输出决定的,如果增加负载来改变电流的大小,达到电流可调范围是没有作用的,只可以测试过载的数据。

网友E:
直接增加负载,电流应当变大。

网友F:
你的电流方向不对

网友G:
超出原件负载能力启动了过流保护??

网友B:
直接增加负载,电流应当变大。如果增加负载的电阻,电流就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