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单片机怎样在按键弹起前就显示结果?

楼主(2020-04-25):
我正在做一个小的单片机显示程序,其中一个按键我想设计的功能是:短按变换光标位置,长按就使某个数值清零,此数值会存在1024存储器中。
我确实实现了以上内容,但仿真时按键体验不佳,要按键抬起后数值才能显示清零。
所以我想到一个问题:按键未弹起前能不能就使数值实行清零并显示呢?
也可能是我的代码本身就有问题,这个按键我并没有通过开启定时器来实现。
请问大家有没有不开启定时器的解决方法呢?
菜鸟请教!

网友A:
你这个单片机的端口没有接地端

网友B:
可以用选择语句呀
if(key==0)      //按键按下时,执行{}内的语句
    {
      P1=0xff;    //显示清零,也可以写你想实现的目的
    }
       else     //按键松开时,执行{}内的语句
        {
          P1=0xff;   //显示清零、P1=0x01;也可以写你想实现的目的
        }